[另类] wii主板改造

楼主(2019-09-02):
看老外的视频,把主板切割成很小一块,改成掌机,但是一直找不到资料。
哪位大神会搞啊?

网友:
老外骗你的

网友:
发老外的视频上来啊,大家鉴定一下。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那个级别不是专业人士还是别折腾了 看过PS2的工程太大了一般人根本完成不了

网友A:
看过改wii资料,要自制供电部分,系统我也刷过了,用ngc手柄控制

网友B:
把wii丢了 买个switch 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改wii资料,要自制供电部分,系统我也刷过了,用ngc手柄控制

哪儿有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wii丢了 买个switch 完美解决问题

wiiu,switch都有啊。

网友C:
年少时,曾经把收音机三极管开壳把烧断的线连上;  也曾经把把过长的镍铬电池锯一半放剃须刀里……  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不过那份童年的执着和天真还是值得回忆。

网友D:
The Exhaustive Wii Trimming and Troubleshooting FAQ
https://bitbuilt.net/forums/inde ... eshooting-faq.23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e Exhaustive Wii Trimming and Troubleshooting FAQ
https://bitbuilt.net/forums/index.php?threads/th ...

收到,多谢。研究一下。

网友E(2019-10-18):
引用 网友C:
年少时,曾经把收音机三极管开壳把烧断的线连上;  也曾经把把过长的镍铬电池锯一半放剃须刀里……  现在想 ...

牛人。上火星就看你了。
我把锂电拆开方改圆。。。。

网友:
S905游戏盒子改掌机!一抓一大把那种....

系统已经没有问题了,就差显示器与控制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人。上火星就看你了。
我把锂电拆开方改圆。。。。

拆锂电池,当时火苗子有多高?爆片的散射角度大不大?

网友(2020-09-06):
改造成本高啊   电源供电模块都100  控制器100  屏幕200 电池50 WII主机70 还有乱七八糟的算100好了

我是看到电源模块100就无动力了

需要7.4V降压

Wii需要0.66A的3.3v,1.8A的1.15v和1.53A的1v。既然我们确切地知道了Wii的画图,我们就可以使用此信息来选择符合这些规格的调节器。对于Wii,我们只需要4个PTH08080稳压器,如数据表(如下图所示)所示,该稳压器能够在2.25A的电流下输出0.9v-5.5v之间的任何电压,这意味着该稳压器输出的功率大于假设我们的电池也输出足够的功率,则在任何给定的点都有足够的功率

要4个PTH08080稳压器 淘宝最便宜好像是25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