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冲击批配套的燕尾螺丝

楼主(2019-09-02):
一、前言
前几天发表了一个锐奇BL6412D钻燕尾丝的贴子,有网友提到燕尾丝的好坏问题,对工具着魔的我立刻搜索什么品牌的燕尾丝好,有网友说宏挺的好,立马入了一盒

上回视频中用的还是17年订的,总感觉不好,但现在本文发表时,手握两种钉子也没有作实验(感觉也不好做上回视频发了两个,由于冲击批用力问题经常崩钉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对比感觉是不好做的,虽然活没接多少,但在心理对品牌盲目追求的驱动下,入了一盒宏挺的螺丝

二、真假辨别?

在网上买钉子也是重点看差评,就怕弄到假货,凡是有差评的基本跳过了,就挑了一家入了,因为网友关心钉子真假货的问题,所以本文主要是想分享一下如何辩别真假货,个人觉得应该从帽顶上的字母着手?

从盒子里随机拍了5个,上面有HT字样,不知道是不是通过这里来判断真假货?对于这种小钉子感觉有能力做的也没必要仿它,都标自己的品牌了,前言中的截图我2017年买的好像是“振成”品牌,特地查了下这个品牌,淘宝上还有卖呢

左侧宏挺(HT),右侧振成(像是个1字,网上查的不是1字是个Z之类的字母)

你看,有能力造这东西的,都打自己的LOGO,没必要仿吧感觉(也许是我外行了,请赐教)

左侧是宏挺的新螺丝,中间是上回实验钻废的振成螺线(仔细看的话刀尖没了,没了刀尖就钻不动铁了),右边是一颗完整没用过的振成M5*40螺丝,感觉它们在外观颜色上差不多

宏挺非标M4.8×40,振成是国标M5×40,一比较发现,非标就是非标,还长一点(倒没缩水),这些都用8mm套筒

是宏挺的长一些,大约45mm长度,而振成的是完整的40mm长度,这样看来早年我买的振成的好像也不错?

三、感觉

不知道宏挺标的12×40是啥意思,我要的是M4.8*40的,感觉好像这东西没必要追求品牌,一般当地老五金店他们卖的东西就行,我在当地五金店买过一些螺丝刀,像汉森、金驰等做工质量开口标准与磁性强弱都挺好的

我现在已经陷入一个怪圈了,不接活,瞎研究钉子与工具,事实上已经背道而驰了,像那些老木工之类的,人家用的电锤,电钻全是杂牌,装修就弄个气泵,不像我又买什么瓦斯射钉枪:(

网友:
对比下实际钻孔效果

网友:
有种燕尾丝的头  是阶梯型  那个个好用

网友A:
楼主错了,燕尾丝应该标ST而不是M,ST4.8的燕尾丝才是标准的,M5是非标,那个长度图片是HT的吧,尺寸没错,长度是不包括螺丝头的,ZC的长度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错了,燕尾丝应该标ST而不是M,ST4.8的燕尾丝才是标准的,M5是非标,那个长度图片是HT的吧,尺寸没错,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宏挺假货不是一般的多,树大招风。4.8mm的才是国标,5mm的是非标。网上非标自攻丝泛滥,因为是非标的,没有标准可言,各种缩水。

网友:
燕尾丝螺丝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有些头部钻头部分太大   导致后面螺纹部分咬合不是太紧。
楼主手上这两种哪个好用呢

网友:
工具是死的,人脑是最重要的,
活干的好不好看设计能力,就是尺寸测的精确,定位准确,
剩下的工作工具才发挥作用,

网友:
永年标准件

楼主:
今天去岳母家顺道实战了一下锐奇BL6412D冲击起子+燕尾丝
有网友说燕尾丝是干啥的,专门钻铝与铁的,大量应用的应该是在建筑的彩钢瓦的应用中,像现在农村自家盖个轻型车库有屋顶与四面基本是彩钢瓦固定,钢结构也离不开这东西,现代化鸡棚,凡是有采钢瓦的地方就会有大量的燕尾丝,所以它主要是钻铁用的

记得有网友让我比较下宏挺与17年买的那个燕尾丝哪个好用,在实战中这俩都没体现出好用,错在规格上,M4.8×40,这个钉子太长,经常歪掉,根本就没法干活,还是M4.8*25mm的这种好,这种基本不崩钉子,这种规格我买的宏挺的很好用(不知道M4.8×30的会不会崩钉子),所以

对于燕尾丝好不好用,规格的选择更为重要!!

盒子上标的是12×25,600个(钉子不算钉帽实长23mm左右,倒是产品说明上也是这样说的)

顺道想称下看看商家有没有放水,看是不是足600个

10个钉子37克,合着3.7元一个(单支称上显示4克,毕竟不是高精度称,只能几十个多称几个来算)

20个钉子重76克,合着一个重3.8克

带盒子总重2306克

盒子单重53克

也就是不算盒子这一堆钉子重:2306-53=2253克
按3.7克一个算:2253/3.7=608.9个
按3.8克一个算:2253/3.8=592.8个
按平均3.75克一个算:2253/3.75=600.8个

好像没缩水,这标准制作的还行

楼主:
关于燕尾丝上带的那个硬透明的塑料,还是很有用的,在上彩钢瓦的时候,这个东西会直接压遍,防止从打孔处往下漏水的,跟自来水管的快接软件中带的硅胶垫一个原理,以前我觉得这东西好像没用,今天上了在彩钢瓦上上了几个才发现它的作用,另外,2017年买的螺丝那个塑料垫好偏偏,宏挺的是正规挤遍不偏,也可能我操作的问题,心理上感觉宏挺的好用

网友:
不是应该叫  钻尾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岳母家顺道实战了一下锐奇BL6412D冲击起子+燕尾丝
有网友说燕尾丝是干啥的,专门钻铝与铁的,大量应 ...

实际上工厂也是称重计量的。不会数个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