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120v带锯

楼主(2019-09-02):
有几张照片误删了就不拆了拍了基本折腾好了,还少一个挡板,下一步准备改成立卧两用
下面几张是借的图,都是120V但是型号不一样从动轮里面的张紧结构有少许不同不过都是一个意思,和少的挡板部分

网友A:
做工不错,串电容降压好像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串电容降压好像可以用

买变压器了

网友B:
比较新,多少钱收的

网友:
看起来好大,这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新,多少钱收的

200多点,字数

网友B:
我买了一台,也是120伏,成色没你这台好,价格也比你台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台,也是120伏,成色没你这台好,价格也比你台贵

你的有挡板吗?

网友B:
我看你买了变压器,配下来价格高了,不如用可控硅调压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买了变压器,配下来价格高了,不如用可控硅调压合算

没技术只能花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有挡板吗?

有的,你可到旧论坛查看我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可到旧论坛查看我发的贴子

那个够老,想改两用的比立式麻烦不少等想好在弄了

网友:
吃灰的时间多

楼主:
是的,架子准备用万能角钢,面板在考虑拆机铝合金或者钢板,都要买

网友:
驱动链条有?

楼主:
都有,来的时候就是没挡板,少几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