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阿帕奇电水壶不出水那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AHP-5018)烧水温控都正常。但两个触点出水没反应。先是怕电机坏了连接12V电转动正常。测量水壶对电机的输出压3V左右。测了4个整流管也正常。请教师傅再找那的问题。

网友A:
桥那里的电压如果正常 就查是不是继电器或者继电器控制的问题(看结构应该一个负责加热一个负责水泵)  如果桥电压不正常则检查变压器或其负载有没有短路或者严重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那里的电压如果正常 就查是不是继电器或者继电器控制的问题(看结构应该一个负责加热一个负责水泵)  如 ...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我是零基础简单的测个元件好坏还成跑线路就抓瞎了。但我还是试着查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