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自己DIY的ITX电脑和便携显示器

楼主(2019-09-02):
机箱是自己仿制A50机箱,自己设计,自己打样弄出来的,机箱大概300+有点丑,不过是自己设计的就不挑了机箱大小可以用书包背走

想了蛮久,想到了这种结构,屏幕可以拆卸,分体,,,   13.3寸的2K屏幕色域很高,,,就差用红蜘蛛来校色了。

再来一张正面 的

网友:
好吧,虽然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是…

能为DIY付出这么多努力,赞一个吧

网友A:
硬盘放电源风扇前面?还是笔记本盘?不怕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放电源风扇前面?还是笔记本盘?不怕坏吗?

只要没有太大的震动应该不会有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没有太大的震动应该不会有事

不是怕震动啊,硬盘也怕热的,特别笔记本盘

网友:
这个还不错  就是液晶屏边框保护下

网友C:
不好意思  看到独显了

网友D:
面板再开几个孔位辅助散热,尤其是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放电源风扇前面?还是笔记本盘?不怕坏吗?

我的电源风扇基本没什么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再开几个孔位辅助散热,尤其是电源部分。

电源500W的,,CPU不是很极限的,没问题。我的风道是垂直风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看到独显了

有,在另外一边,30cm完全没问题

网友:
硬盘跟电源这么近很危险的    容易受磁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