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金河田电脑电源

楼主(2019-09-02):
拆开外壳才想到拍照 这个电源是当初的几点套装

散热还是小风扇 现在很难见

也算是中规中矩散热总比山货好

电源出现有困扎

随便看看

外壳上的模块 名字忘了  大部分都是水泥块 哈哈

拆下来看看

剥开一点  是铜线 还可以

感谢欣赏 全贴结束

网友:
中规中矩 可以~

网友A:
电源只认识航嘉长城

网友:
G6105的芯片,非常好的电源。

网友:
多少瓦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只认识航嘉长城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段时间学习了一下,有不少新电源都不错

网友:
这个电源好改可调电源3.6-30V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怎么说呢?算不好很好,也算不上差,比山寨强些。

网友:
确实比山寨的强,

网友:
堪用但不能委以重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只认识航嘉长城

航嘉长城只能说算中低端牌子了。

网友:
散热片 有点单薄

网友:
还好不是假电感

网友:
仅仅比山寨强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嘉长城只能说算中低端牌子了。

在国产电源里面航嘉长城算第一梯队了,金河田真不如这两个。

网友:
质量耐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嘉长城只能说算中低端牌子了。

应该说是国产吧,国产和国际大牌还有差距。航嘉现在感觉不如长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这段时间学习了一下,有不少新电源都不错

国产算是还可以的,和国外大牌比不了

网友:
我去,我刚打理了一套主机,电源也是这款金河田,我那款出厂打了红胶,但是红胶有腐蚀性,已经把一根跳线腐蚀断了,另外有两个电容也腐蚀的外壳膨胀了,所以我铲除了红胶,换了跳线,换了主滤波(470uf只剩370了)换了所有输出绿波成固态,继续服役,工作在一百五六十瓦的功耗上!

网友:
感觉输出电容太小了点
等牙膏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