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拼多多券后3毛多的插线板

楼主(2019-09-02):
参数

1平方的线

用T10批头拆

开关是锡焊的,不如压接的好

一体铜条

铜片0.6㎜厚弹性还可以,线也够粗,开关手感比去年撸的正泰好。其实家里不缺插座用,这个撸回来也是吃灰

这个线是1.2米长的,实际算上插座的长度也不到1.2米,这里鄙视一下商家

网友A:
这种是纯粹来拼销量的,质量也不会太差,一般般吧,这种东西主要还是线的成本,纯铜的和铝包铜,铝包铁的就差多了,而且质量也差很多,拿到这种的如果要用在功率大的地方的话我肯定把线拆了自己弄条粗的上去,否则就是定时炸弹了

网友:
几毛钱超值了啊

网友B:
充完会员5块的券没地方用了吧

网友C:
说个笑话,并夕夕  签到得微信现金红包。
说是200能兑换,先100多的给,然后十几,
然后几块,然后几毛,就是攒不够,干着急。
据说有大能,集全部社会关系之力终于攒够200,
结果是两张100元有门槛的优惠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个笑话,并夕夕  签到得微信现金红包。
说是200能兑换,先100多的给,然后十几,
然后几块,然后几毛, ...

只有拉新人拉多的才会给现金,老用户基本都是优惠券,拼夕夕的规则也有写,可能会给优惠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个笑话,并夕夕  签到得微信现金红包。
说是200能兑换,先100多的给,然后十几,
然后几块,然后几毛, ...

月卡不是更坑,说有20,50卷,结果要拉人才有,还要抢,没人拉就只有5元的无门槛卷,早知道鬼才花5.8买

网友C:
25的会员有20元券 也有50元券呀。
只不过20元券是 分4次每次5元,每周一次给的。
50元券是满200减50的。

这套路 满满呀,想免费拉人就直说,套路伤人心呀。。。
3亿人的并夕夕呀,广告费可没少花,
据说今天的  纳斯达克 一枝独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月卡不是更坑,说有20,50卷,结果要拉人才有,还要抢,没人拉就只有5元的无门槛卷,早知道鬼才花5.8买 ...

幸好我没开通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个笑话,并夕夕  签到得微信现金红包。
说是200能兑换,先100多的给,然后十几,
然后几块,然后几毛, ...

这些我都不玩,平时就玩种水果,几天不签到会送个5元无门槛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纯粹来拼销量的,质量也不会太差,一般般吧,这种东西主要还是线的成本,纯铜的和铝包铜,铝包铁的就 ...

大功率我喜欢没开关的,我总觉得开关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完会员5块的券没地方用了吧

两个号拼了个单搞了一张8元无门槛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的会员有20元券 也有50元券呀。
只不过20元券是 分4次每次5元,每周一次给的。
50元券是满200减50的。

5.9的月卡每周一张5块的券都用来买虾牌的电池了
券后3.9包邮, 留着改电芯
其他的券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的月卡每周一张5块的券都用来买虾牌的电池了
券后3.9包邮, 留着改电芯
其他的券意义不大 ...

虾牌电池那么便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9的月卡每周一张5块的券都用来买虾牌的电池了
券后3.9包邮, 留着改电芯
其他的券意义不大 ...

只看到月卡29.9,给4个5元无门槛,
请问怎么办5.9的月卡???

网友:
质量没什么问题,不超功率用还可以。比那些9.9带USB的好1w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虾牌电池那么便宜吗?

选b款2200mah的, 8.9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看到月卡29.9,给4个5元无门槛,
请问怎么办5.9的月卡???

促销时都是5.9...
你也可以看看秒杀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应该不是小厂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