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大神玩客云不能识别u盘

楼主(2019-09-02):
过售后,要邮寄过去还有维修费,usb口不能识别u盘,usb供电正常,d+ d-对地电压1.7v,对地阻值4-5k,我拿n1和电脑usb量对地是没电压

s805找不到电路图,网上只找到pcb图,usb口还有sd口都有几个绿色的对地电阻,不知道干啥的,拆了几个下来

有没大神帮忙量下这个电阻,我这里是直通的,对地电压1.7v

网友A:
确定不是U盘问题?换过试过吗?两个口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U盘试试,或者是那种带供电的3.5寸外置硬盘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U盘问题?换过试过吗?两个口都是一样的问题?

换过了,确定不是u盘硬盘问题,sd卡插入会蓝灯闪一下,识别不了,usb口插入连蓝灯都不亮

网友B:
D+D-都有对地电压吗?识别电压不是只有一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都有对地电压吗?识别电压不是只有一组吗

都有对地电压,电压是1.5几-1.7v,我量了下n1的 (s905玩客云是s805)d+ d-是没对地电压,笔记本d+ d-也是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有对地电压,电压是1.5几-1.7v,我量了下n1的 (s905玩客云是s805)d+ d-是没对地电压,笔记本d+ d-也是 ...

有个别的厂家会在d+上拉一路电压用来识别,如果确定不应该有电压就是芯片出了问题,或者是数据脚和某个电压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