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纳米电池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02):
这种电池和普通的锂电池充电方法有没有区别

网友A:
纳米电池一般是指CNT高能蓄电池(纳米活性碳纤维蓄电池)
它由电池槽、槽盖、电解液、正负极板及隔膜和正负电极构成。正极板由铝板栅及活性纳米碳纤维层构成,负极板由铜板栅及活性纳米碳纤维层构成。活性纳米碳纤维直径为20~80nm,长度为200~300nm。每一组正负极板及其隔膜都具有使其成为大电容的小间距。等效于将这一大电容与电池并联。隔膜由高绝缘强度的高分子无纺布或PP与PE复合微孔膜 制做而成,尺寸同电池槽内部尺寸。它可在不影响能量密度的情况下大电流充放电、充电时间缩短为过去的1/10~1/20。能量比高达过去的铅蓄电池的7~10倍同时重量低30%以上 来源:百度学术

忘说了 看专利介绍说是专门给汽车 机车 工业 消防应急等用来代替铅蓄电池组的

网友:
你没见过我国伟大事业核动力手机的核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源:百度学术
纳米电池一般是指CNT高能蓄电池(纳米活性碳纤维蓄电池)
它由电池槽、槽盖、电解液、正负 ...

我就是说我发图的电池怎么充电

网友:
电池比手机贵好多,如果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说我发图的电池怎么充电

用充电器啊 不是有傻充吗 就是10来块一个的电池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充电器啊 不是有傻充吗 就是10来块一个的电池充

反正正常的锂电充电器能用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损害电池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正常的锂电充电器能用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损害电池

不会的 这种其实就是噱头 估计很可能是镍氢甚至镍镉电池
真正的纳米电池 一块的价格你能买2-3块铅蓄电池了非逼我说大实话
此处电池类型的估计错误已于14楼做修正

网友:
假的吧,随便标着骗人用的,就是普通锂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正常的锂电充电器能用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损害电池

别当真了,就是普通锂电池,换个贴纸说它是核电池就真的核电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这种其实就是噱头 估计很可能是镍氢甚至镍镉电池
真正的纳米电池 一块的价格你能买2-3块铅蓄电池了 ...

可能是锂电池 因为正常3.7v 满电4.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锂电池 因为正常3.7v 满电4.2v

看体积 那么大 容量却..... 我就直接先入为主了

网友:
如果电池上的执行标准不是瞎标的 那就已经淘汰的一种锂电池工艺的推荐测试标准
全名:蜂窝电话用锂离子电池总规范
GB/T :推荐性国家标准 非强制性标准

网友:
一退休教授和女儿去选装饰材料,选到卫生间的门,问售货员:这个门是什么材质的?潮湿后会不会变型?售货员:不会,我们这个门是最新的纳米材料,是~教授打断售货员:纳米我懂,那是长度的计量单位,和你这个门有什么关系,你就告诉我是什么材质就行了,售货员:铝合金~!

网友:
智商税电池罢了

网友:
噱头,过几天就有量子电池了,过几年还有反物质电池

网友:
纳米电池,就是体积很小,只有纳米数量级。

网友:
修饰词啊,图上不是还有商务电池嘛。

网友:
我觉得是个忽悠,类似手电筒上4800mah的电池,实际是拆机电芯焊接凸头,再加一个精美的热缩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