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浦科特M6V版 2246EN 土狗位置请教

楼主(2019-09-02):
手头刚好有16片镁光的F,打算16贴2246EN 512G,不过浦科特原来的F是东芝的,请问土狗的位置,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A:
这就是无TOG跳线也能开卡的闪存。TOG电阻R45还空着。注意TSOP闪存第二排前4后4是否会短路闪存,和闪存型号有关系。

网友:
不管什么玩意 只要用上山寨主控 板子瞬间全家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无TOG跳线也能开卡的闪存。TOG电阻R45还空着。注意TSOP闪存第二排前4后4是否会短路闪存,和闪存型号 ...

谢谢大神,再请教下如果4个4个的贴,顺序有要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再请教下如果4个4个的贴,顺序有要求么?

发现有错“正面和原来一样贴,反面和正面一样。这8个位置支持4CE,其他位置支持2CE。4CE的闪存不能随便贴,1/2CE的可以随便。”

仔细看了下,发现这个板子所有贴位都是2CE,不支持4CE闪存。上面说的是公版主控板。建兴的2246en板子有特点,8贴BGA板最多支持4CE闪存,16贴TSOP板最多支持2CE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有错“正面和原来一样贴,反面和正面一样。这8个位置支持4CE,其他位置支持2CE。4CE的闪存不能随便贴 ...

谢谢大神,我的闪存是2ce的,这样就不用考虑贴的位置问题了。

网友B(2020-04-14):
楼主开出来了么?我这个开不过呢!知道啥问题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出来了么?我这个开不过呢!知道啥问题不?

降频才能开出来,参数里快结尾的26改成20~23或者1F,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C:
降频才能开出来,参数里快结尾的26改成20~23或者1F,

我的是16贴8DDJ,要改参数到20才能开出来,要不然一直只能一再reset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