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下几台百元级别无线路由器的放大部分

楼主(2019-09-02):
百元级别的无线路由器比较热门的就是斐讯的K2P,新路由3,哥华链。这三款路由器都是采用MT7621A双核四线程处理器,其中K2P据说是信号最好的,不过目前价格也被炒得比较高。新路由3和哥华链配置相当,都采用512M RAM,32M ROM,大量被用于挖矿,市场存量很大,所以价格相当便宜,现在基本都是60-80一台 。新路由3相比哥华链,用料和做工都更好,不过据说固件问题加上自身RF调教,所以信号一直备受诟病。哥华链相对比较中庸,配置尚可,信号尚可,价格尚可,综合起来还是比较能接受。

斐讯K2P
CPU: MT7621AT 880MHZ RAM:128MB DDR3 SDRAM FLASH:16 MB SPI Flash 2.4G:MT7615DN PA:SKY2623L LNA:SKY15201 5G: MT7615DN FEM:QPF4519 Ports:1 WAN 4LANK2P的2.4G部分PA和LNA是各用了一片IC负责,不知道这是不是K2P信号好的缘故

新路由3
CPU: MT7621AT 880MHZ RAM:512MB DDR3 SDRAM FLASH:32 MB SPI Flash 2.4G:MT7603EN PA:SIGe2576L(SE2576L) 不带LNA 射频开关:SKY13370 5G: MT7612EN FEM:SKY85717 带LNA PA功率21dBm
经过网友提醒,发现新3的2.4G的LNA用的是个NPN低噪声射频三极管(图中的Q1,Q2),丝印是R6s,经查询,这是infineon的BFP760
新路由器的2.4G部分LNA电路用的是低噪声射频三极管,而不是常见集成块,不知道是不是其信号差的原因之一,另外有一点就是新路由2.4g用的PA是SIGe2576L(SE2576L) ,这是SIGE的产品,虽然SIGe被SKYWORKS收购,但是打的还是SIGE的标。我怀疑SIGE的产品性能可能不如SKY

歌华链
CPU:MT7621AT 880MHZ RAM:512MB DDR3 SDRAM FLASH:32 MB SPI Flash 2.4G:MT7603EN SKY85303-11,集成PA和LNA,功率19dBm 5G: MT7612EN FEM:SKY85735 带LNA PA
歌华链的2.4G/5g放大部分,PA和LNA都是集成在一个芯片内的,可能信号强度就不如K2P那种分体式的

中兴 E8821
QCA9563+SIGe2565T       QCA9882+MSC586H 723P

我怀疑新路由3信号差,可能还和2.4G部分LNA电路采用三极管有关

低噪声放大器(Low Noise Amplifier)-------------LNA

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PA

LNA是低噪声放大器,主要用于接收电路设计中。因为接收电路中的信噪比通常是很低的,往往信号远小于噪声,通过放大器的时候,信号和噪声一起被放大的话非常不利于后续处理,这就要求放大器能够抑制噪声。PA(功放)主要功能是功率放大,以满足系统要求,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输出功率大小,其次线性如何等等,一般用在发射机的最后一级。
LNA用在接收机由于对噪声要求很严格,所以其bias较低,这样就能实现很小的NF和很高的效率,但同时会导致线性区增益较低,最大输入功率不是很高(也可以说1dB压缩点吧)。PA主要是考虑高的线性区和高增益,其bias很高,这样也会造成PA效率降低。

所以呢,你会看到,LNA在放大信号的时候基本上电流很小,一方面是因为信号小,另一方面就是其效率高bias低。要知道,电流大的话NF会变差。PA的话,动不动30dB左右的gain,接近30dBm的max ouput power,可是线性度还是很好,用个bias很高的A类放大器,效率在30%左右,电流很大,不过它不管NF,反正Tx信号很强,来点noise的话根本影响不到信噪比。

网友A:
中信e8821 信号效果如何 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信e8821 信号效果如何 稳定么·

没用过,看网上评价还行,CPU略差,不过据说比较稳定,本来想买一个的,闲鱼上现在最便宜61包邮。后来还是选了哥华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看网上评价还行,CPU略差,不过据说比较稳定,本来想买一个的,闲鱼上现在最便宜61包邮。后来还 ...

k2p效果是真的好 家里a1版本的,  以前给客户装了一个 客户感觉还不错 , 现在太贵了 想找替换的, 考虑中兴

网友:
谁敢说几万块钱的路由器不好,我跟谁急

网友:
中兴 E8821 也是带PA LNA啊

网友B:
刚看了下 新3也是有LN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 新3也是有LNA的

2.4G的应该没有,我看网上评论说SE2576是单PA,我查了下,好像也都没有资料提到SE2576里面包含有LNA功能,不过新3的5G部分是有LN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G的应该没有,我看网上评论说SE2576是单PA,我查了下,好像也都没有资料提到SE2576里面包含有LNA功能, ...

那个四角的原件就是LNA

网友:
PCB以及电路设计,元件质量也也相当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四角的原件就是LNA

那个是信号混路器吧,用于将TX和RX混合到一根天下,否则MIMO的方式需要2根TX,2根RX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信号混路器吧,用于将TX和RX混合到一根天下,否则MIMO的方式需要2根TX,2根RX天线 ...

下面那个6脚的才是接收发送时候信号切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6脚的才是接收发送时候信号切换用的

四脚那两个标的是Q1,Q2,用的低噪高频管来做LNA放大这倒是有可能,现在路由器这么做的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四角的原件就是LNA

刚才去恩山转了一圈,发现那玩意居然真是LNA,是infineon的BFP760三极管,难怪性能不行

网友:
除了很贵的路由器 基本上都是这个东西当得LNA 很常见的 我家好几个路由器都这样的 你也可以去老版论坛搜一下LNA 好多帖子都是有这货 图片

网友:
k2p是一代神机,以前一百出头的价钱很超值。

网友:
当年75一个 收了两个a1版本的~

网友:
K2P价格都给抄到280了,也不知真假,反正有的用就行了,也不去多想了。现在只能庆幸当年没上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看网上评价还行,CPU略差,不过据说比较稳定,本来想买一个的,闲鱼上现在最便宜61包邮。后来还 ...

穿墙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刚深水宝收了台歌华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