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轰天炮多媒体液晶投影机GP9W

楼主(2019-09-02):
朋友前几年买的一款投影机,分辨率比较低,看着有块颜色发黄,拆开后发现原来是偏光片老化了,手头没有试了几种胶片都不行,后来发现旧的液晶板不错,正好有淘汰的液晶板切割了一块,拿壁纸刀割了好几块才成功。后期找的切割后安装正常图片找不到了。

楼主:
朋友前几年买的一款投影机,分辨率比较低,看着有块颜色发黄,拆开后发现原来是偏光片老化了,手头没有试了几种胶片都不行,后来发现旧的液晶板不错,正好有淘汰的液晶板切割了一块,拿壁纸刀割了好几块才成功。后期找的切割后安装正常图片找不到了。.

网友A:
这个分辨率不高吧

网友B:
估计最多1024*7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不高吧

分辨率很低,还能对付看。

网友:
谢谢分享。手艺不错,折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最多1024*768

分辨率800*480

网友:
分辨率确实小了点
竟然超额了

网友:
灯珠有一处好像烧暗,好像是串并联芯片温升后抢电流。建议换一颗新的大功率COB,最好用四颗XML灯珠纯串联,避免并联芯片抢电流。

网友:
结构看着真简单,玩具?

网友C:
请问这颗LED是多大功率?

网友:
幸亏没买这种LED投影仪,几百块的不靠谱。

网友:
这分辨率也太差了点。。。

网友:
我的也是偏光片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颗LED是多大功率?

这颗LED是24瓦

网友:
这机器工作时功率测过没?能改个24V直流供电就好了,太阳能发的电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