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联想20V 4.5A电源电压?

楼主(2019-09-02):
怎样改联想20V 4.5A电源电压?改14.6V磷酸铁锂充电器。

网友:
艾默生代工的,还带PFC,应该是小黑的电源,根据IC型号找资料吧

网友:
建议用dc模块,比较靠谱

网友:
高压部分图很多,最主要的低压部分却不全。

网友:
有点难度,只改电压可能会低压保护

网友:
加装一个输出电流足够的降压DC-DC模块给电池组充电吧,这是最简单的方案,也很容易成功。

网友:
6楼正解!适配器改充电器麻烦,除了改降压还要改转灯电路,

楼主:
谢谢,没有可能改电压?

网友:
该电压用着也不理想,一般就是找反馈点分压电阻改,这个看着还比较复杂,电池充电不光要电压合适,一般都是两段充电,先恒流后限压,买个可调恒流模块挂后面吧,还可以给其他电池充电,

网友(2019-10-10):
你这个改电压好改,(只需要改输出的采样电阻就可以)。主要是要改恒流,充电池必须要恒流才行。

网友:
支持改,加模块没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