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通信电源,做工很赞哦

楼主(2019-09-02):
隔壁论坛收来的一个易达 3000W通信电源。又重又非常小巧,难以想像,砖头大的一个东西,能有3000W功率。看标签输出53.5V/56.1A。

老规矩,到手拆。论坛的前辈帮看看能不能改可调,怎么看这个电源是全桥还是半桥?
中间有两块板子被挡住了,很多芯片看不到。如果有想看的留言,没事给它焊下来拍拍。
下面上图。

背面接口很简单,5P,两进两出一地线。

正面,两个风扇,还行,运行起来没台达48 56的那么吵。

下面开盖,排列非常紧密,,输出这边有10个63V的电容。。

中间有两块坚起来的PCB板,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坚板在这个白色的PVC隔板下面

侧边全是管子之类的,有钢丝卡在铝板上散热。

PCB背面,输出电路铜箔上加了铝块焊接

前面取了风扇的样子

芯片啥的只能这个地方的稍微好拍点,没啥挡住,但板上面好像有一层胶一样的东西。不是松香。

刮掉后再拍照。。

这是后面那块坚板,被几个大电解电容和变压器包围了。

通电输出,53V。。。垃圾表,请无视。

多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非常的好,有沉鱼落雁之。。。。

网友B:
这只是通信电源其中的一个整流模块
之前拆过一个中兴的,东西都差不多。。。

网友C:
牛逼了!太牛逼了!

网友D:
通讯电源做工都很好,3KW功率挺大啊,不过这个改可调不是很好改哦

网友E:
做ZVS那是刚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通信电源其中的一个整流模块
之前拆过一个中兴的,东西都差不多。。。 ...

我还有个APR48 3G的,还有个台达4856: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电源做工都很好,3KW功率挺大啊,不过这个改可调不是很好改哦

为啥呢?是因为跟APR48 3G一样因为他的工作拓扑结构是LL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ZVS那是刚刚的啊

做ZVS不知道拿来干嘛,天天烧铁玩也不是个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逼了!太牛逼了!

。哈哈。牛逼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质量非常的好,有沉鱼落雁之。。。。

看起来是挺不错,如果不能改可调就太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ZVS不知道拿来干嘛,天天烧铁玩也不是个事呀,。。

可以给媳妇打戒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呢?是因为跟APR48 3G一样因为他的工作拓扑结构是LLC的吗?

嗯,这个有资料的话也未尝不可改,但肯定要比TL494那种复杂些。

网友F:
电源好,但是改装必须高手们亲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好,但是改装必须高手们亲手吧

嗯。在网上还没找到这款的拆机或者改装资料呢。就有一个2000W的那款有成品图,但没给出改装的方法和步骤

网友:
一般吧,效率看样子不会太高。

网友:
这个是给后备电池组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APR48 3G的,还有个台达4856

存货真多。。。
留着当嫁妆么

网友:
这个接口好像没有地,中间的是通信控制脚,楼主看一下图片标的位置两个管子空载热不热,

网友:
可以给48V电动车电池供电,然后再接一个48V逆变器到主机上,可以当UPS不间断电源应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