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高清TV机顶盒(大麦盒子 DM4036 )拆,拆,拆。。。

楼主(2019-09-02):
今天整理东西时,看到这个盒子,顺手把它给拆了。

一起来看看,人懒就用官方的资料介绍下它。

----------------------------------------------------------

拆解图:

------------分割线---------------------------------------------------------

拆解这到里就结束了。

在网上看到这个盒子都是锁定长城宽带的,有锁就会有开锁的大神。

也看到相当多的盒子被解后总是有各种小毛病。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玩过的大神。方便的话指点一二,哪个版本的固件比较好。

感谢浏览。

--

网友:
刷个游戏机爽歪歪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盒子

网友:
固件的话,刷“[2018-3-18][webpad]大麦盒子DM4036 官改线刷包v1.1”这个试试吧,我个人不喜欢大麦盒子,所以一个都木有。
wifi没看清是啥芯片,图太不清晰了。电源真不错,居然是2A的,外接几个USB设备肯定不在话下。

网友A:
USB-BURN刷机,webpad的用着不错

网友:
家里也有这个,刷楼上的webped可以破解长城宽带限制,说下这个盒子吧,安卓5.1.1,s905cpu+1+8配置使用起来还凑合,不过有些脑残限制,之前网口被雷劈坏了,尝试先连wifi凑合着用,结果提示插着网线不能打开无线,这时候网线已拔,还好最后插鼠标进入安卓原生设置那里成功连上wifi。

网友(2019-10-15):
电源真不错,居然是2A的,外接几个USB设备肯定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BURN刷机,webpad的用着不错

也有一个,刷完看电视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