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子 恐怖的改装接线

楼主(2019-09-02):
买了一个电动车子,没有经验。买回来发现,没有尾灯,没有大灯开关(要用钥匙),没有电压,没有速度,没有里程与总里程。只有四个灯指示电量。就改装吧。

原来黒壳子,白天看不见,切个窗口,有点儿难看。

网友:
凑合,给你包了胶布的

网友A:
。。。。。。。。。。。好多线,哈哈,话说我也是这样开窗改液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线,哈哈,话说我也是这样开窗改液晶的

最好的是有数码管的显示屏,白天也可见。用数码管显示电压,速度,里程,总里程。但是搜索了全网都没有,都是液晶的。数码管也不贵,有那么难么?

网友:
去收废旧电动车的地方拆个带里程显示的旧仪表盘换上不就好了?

网友:
看来轮胎粗细超过2.0的大型电动车,走线跟踏板摩托和电脑装机有一拼,我更喜欢简洁一些的,连无刷控制器尽量采用无感,简化走线,自己查故障也方便。

网友:
买个带屏的仪表总成也就是多那么点钱,关键是好看

网友:
楼主是强人,车子也够粗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