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头灯的芯片烧了,

楼主(2019-09-02):
头灯芯片烧了,芯片打磨过的,不知道型号,另一个好的,拆了也是一样,不知道芯片型号,小白一个,有么有大神知道,如能换个芯片焊上能亮吗,谢谢,就是挥手可以控制那种。

网友A:
画个电路图出来看看 估计和 前一段时间 2-3块钱地摊灯那个芯片一样吧  带充放电 恒流等一体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电路图出来看看 估计和 前一段时间 2-3块钱地摊灯那个芯片一样吧  带充放电 恒流等一体功能的 ...

这个不会画,就是可以焊个元件能替换的小白,这个头灯是那种长按按键切换红外挥手控制,再长按切换强、弱、闪,的普通模式。

网友B:
LM358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字数补丁

非常感谢

网友C:
头灯里放运放做啥,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灯里放运放做啥,不靠谱啊

啊!已经淘宝了LM358,不过1元包邮5个

网友:
不可能是358的……

网友D:
把烧坏的芯片拆了,加上开关,变成傻灯用比较省事

网友:
头灯驱动芯片一般都是9435a有的是8233

网友E:
你的是头灯我的也是头灯我拆开看过943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灯里放运放做啥,不靠谱啊

358做的恒流驱动,最早的灯都是这种驱动,那时还没有专用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头灯我的也是头灯我拆开看过9435a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烧坏的芯片拆了,加上开关,变成傻灯用比较省事

赞同!!!!!!!!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D:
把烧坏的芯片拆了,加上开关,变成傻灯用比较省事

您好,请问您怎么拆芯片变傻瓜灯?这个是我发的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182-1-1.html。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