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满水提醒器,从此不用担心集水桶冒水

楼主(2019-09-02):
老妈喜欢收集洗菜池剩下的废水拿来冲厕所,毕竟老人家嘛,总是爱省。不过桶里的脏水收集满后就会冒出来,搞的满地都是,还有滑倒的危险。
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就有了奇思异想,今天就做一个水位提醒器,水收集满时能发出提示音,通知老妈倒出桶里多余的废水。
一个闲置的光纤接头盒子:

打开看看:

以前在荧光棒里拆的几粒纽扣电池:

玛拉胶带贴住正负极:

一粒电池包好了:

三粒电池串联,得到合适的电压:

掰去塑料壳子中碍事的塑料片,刚好能容下电池:

翻抽屉找到一枚YTE1048芯片:

反面管脚适度弯曲,节省空间:

芯片的1、2、6、11、12、14号管脚焊好线,1、14分别接电源负极、正极,11、12短接与2号分别接蜂鸣器两脚,6号线作为触发线,电源接通时,如果给6号线一个电平信号,蜂鸣器就会“吱”一声(电路原理参考文末电路图):

废板拆到一枚无源蜂鸣器:

接上去:

热缩管做绝缘保护:

蜂鸣器、电池、芯片,刚好能放进壳子:

接下来解决探头问题。找一段以前在废笔记本上拆的天线:

去掉插主板的接口,露出线芯:

去掉天线部位多余的金属,把同轴线的两根线分开,当作探头,正常情况同轴线内外断开的,遇水后内外线芯连通去触发芯片:

探头接入电路:

焊上用于充电的两根线(红白),加上3K限流电阻和二极管,接到电池两边(理论上纽扣电池不可充电,实际上小电流充电还是能充进去的)

玛拉胶带绝缘:

充电一边焊上插座

全部零件压缩进塑料壳:

盖上盖子(盖子打洞穿过蜂鸣器):

提醒器制作完成,制作好的成品:

现在装在水桶上,用强力胶水固定主机:

把探头放在水桶中的某个位置,这样水桶脏水满了就会发出“吱”一声提醒:

电路原理图:

有了这个小家伙,就可以自动提醒水桶水位,给老妈收集废水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感谢观看!

网友A:
自力更生,捡裤粪兜弄了半天,还是查不到这IC的资料

网友:
水位线有点高吧,一盘子就溢出了。

其实我觉得DIY虹吸更好.可以把底下的渣渣吸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力更生,捡裤粪兜弄了半天,还是查不到这IC的资料

只会响一声  估计会听不到

网友:
以后换电池特麻烦了

网友:
配上控制电路就能自动关闭水泵功能

网友C:
没有查到这个IC的资料,如果是测水电阻方式的话,这个探头很快就会腐蚀的。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高处开个孔接条管子导向出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查到这个IC的资料,如果是测水电阻方式的话,这个探头很快就会腐蚀的。 ...

电流微安级的,浸水时间也短,线头都是镀锡的,很难腐蚀

网友:
用干簧管更好!个人认为

网友:
直接溢水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高处开个孔接条管子导向出水口

那样水桶移动就不方便了

网友:
用个音乐片做个更简单,,我做了个太阳能信号管溢水报警器。找个药瓶装起固定在溢水管上,还有音乐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会响一声  估计会听不到

怕听不到,容易,输出接个继电器,继电器接个插头,插头里边只接L和PE,插在墙上插座上,就行了,叫你没心没肺的看电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力更生,捡裤粪兜弄了半天,还是查不到这IC的资料

仔细看了看那个芯片不是YTE1048,是1408

网友:
冲纽扣,会炸,别忘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那个芯片不是YTE1048,是1408

找不到YTE1408的相关资料,只知道是消防应急灯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看那个芯片不是YTE1048,是1408

都查了,确实是没找到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羡慕了。另外孝心值得我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