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萤火虫32G的坏了,量产不成功,安国的主控,美光芯片

楼主(2019-09-02):
萤火虫32G的坏了,显示64G 无语 量产不成功,安国的主控AU6998,镁光芯片PFC52-10AL 1422
请朋友指点

楼主:
 设备描述: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
 设备类型: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PCI设备ID: VEN = 8086 DEV = 1C26
设备修订版: 04

集线器端口: 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描述: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
 设备 ...

首先把开卡设置以及失败提示截图发上来。不然没人帮得了你。

楼主:
测试图片如下

楼主:
图片如上 请帮帮我

网友:
不要自动识别,强制指定FLASH
FLASH数量选择1

网友:
低格的话就这样,容量自己设置,可以先用高级格式化试试

网友:
也有软件版本的因素,因为安国同一款主控型号有多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上 请帮帮我

6998还是6989?不支持此型号flash,换软件版本。6998和6989的软件不同。

网友:
创见在线修复工具试试

楼主:
内存芯片两个,低格与高格都不可以量产,主控芯片6989,是不是我的电脑系统是7系统,是不是一定要XP系统才量产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芯片两个,低格与高格都不可以量产,主控芯片6989,是不是我的电脑系统是7系统,是不是一定要XP系统才 ...

点清空加全新试试看

楼主:
无语 格式后速度慢的吐血 还要继续处理 ECC=8

网友:
安国的芯片好玩,宽容性很大,但是新手很难搞懂,只能不断的试,试。还是慧荣简单

网友:
u盘很便宜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