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元件级维修飞机!FAIL警告,前方高能。。。。

楼主(2019-09-02):
某天...
飞行员说,飞机空速、高度和自动驾驶系统都坏了,还出来各种警告和Fail,吓坏了...
好吧,又到了出手的时候。

见到右边屏幕PFD上半部左右两边的红色XX和左边屏幕MFD右下角的黄色区域各种警告,飞行员们弱小的心灵总会有点...那是飞机的空速、高度、升降速度和自动驾驶仪等数据和功能都失效了,刺激吧!

OK,花10秒钟思考一下,这么多故障一起来,肯定是他们共同的地方出了问题——POWER SUPPLY,在飞机的MAU(MODULAR AVIONIC UNIT SYSTEM)里面它是个电源模块,以模块的形式存在,见下图。

见图,它是可以单独拆出来的。

MAU(MODULAR AVIONIC UNIT SYSTEM)的框图,包含飞机的GPS、AIOP(自动驾驶仪的信号处理和输入输出模块,可让飞机实现自动驾驶)、NIC、Database、CIO、CSIO和这次的主角——power supply 模块。

这货还挺贵的,近4.4万USD!修吧!

拿下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正面的电源输入接口,28VDC。

侧面可以直接看到内部各种元件。

另一侧。

背面,有DC-DC转换后的各路电源输出端口。

要裸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螺丝拆完了再说。

金属面板拿开以后,有块散热贴。

取下散热贴。

内部实际上有3片PCB,两个大模块,一个子卡。

电源模块在拿下来的一刻就能闻到烧焦的味道,肉眼直接就能找到故障点,Lucky!!!

然而,被BBQ的元件在这一侧,刚才那里只是被别人的BBQ熏黑了而已...

好吧~又是钽电容,看到玩BBQ玩大了的那位了吗?就是它,炸了短路了,引起保护,所以整体不工作了。

索性,把它旁边那位兄弟一起拿下,被熏黑了也给你换掉,估计经历了惊险一幕,它以后也不会太老实。

BBQ玩过火了吧???...

看,把你朋友吓坏了,一起下去了。

另一块大PCB,已经把子模块拆掉了,做工,其实还算可以,毕竟是Honeywell Aerospace...但是,下面也要打脸!

看看子模块。

另一面,已经把熏黑的地方清洁干净,目测没什么问题。

安装好子模块。

现在看看另一片需要维修的PCB,打脸的地方就是这里,刚刚还说Honeywell Aerospace呢!节操呢?见红圈处那个变压器,第5脚居然悬空没有安装并焊接在PCB上,大大的失误!变压器固定这一个脚的塑料有损坏,暴力安装吧...该去面壁了。

换个角度再看看,没错,打脸打脸,但是,虽然这里没装好,但是之前飞机一直能正常工作,这是电源模块内部双路并联供电的结果,提高可靠性。

搞来的新件钽电容安装到位,兄弟俩以后该好好干活了,别学你们的前辈...

安装恢复就不详细说了,大家都会。然后,上电源测试,电源是明纬医疗级电源,台湾制造,稳定性和纹波都很好。通电测试各路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并记录。

记录的电压,真多...

再拿另外一套系统的电源模块通电做对比测试,看看各路输出电压是否一致。没有CMM(部件维修手册)的时候,只能这样做了...

然后,安装到飞机上...

会不会放烟花...哈哈哈!!!PFD(主飞行显示器)的红色XX消失了,MFD(多功能显示器)的各种Fail也消失了,Lucky!!!

飞一圈玩玩。

天气还是不错的。

想去游泳。

意大利北部和瑞士交界处的Lago Maggiore湖,再过去点就是瑞士著名的少女峰了...

还是挺漂亮的。

随拍。

返归...

天气真好,要是全世界都有这么好的天就好了!

网友A:
lz干啥的?修飞机  钽电容失效短了就起火,钽粉太活泼。

网友:
感觉好高打上啊 求抱大腿

网友:
原来楼主是专玩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干啥的?修飞机  钽电容失效短了就起火,钽粉太活泼。

修飞机啊~是架飞机都修。

网友:
卤煮果然专业啊!

网友:
楼主牛逼 哈。。修飞机。

网友B:
修飞机的大佬 修这个模块需要什么证件吗

网友:
楼主NB,第一次看到修飞机,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飞机的大佬 修这个模块需要什么证件吗

需要航空部件维修资质。

网友:
修飞机啊。好牛x

网友:
专业性非常强哦!

网友:
猴赛雷流弊刻辣斯.

网友:
修战斗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航空部件维修资质。

考这个要几年?

网友:
真牛,第一次见修飞机的、

网友:
好牛叉,佩服佩服!

网友:
我们论坛藏龙卧虎啊!

网友:
厉害了,抱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