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白菜白光烙铁需要哪些必备零件??????

楼主(2019-09-02):
T12白菜白光烙铁需要哪些必备零件??????
我有一个电源19。6v 3.42A。不打算改,太麻烦。想直接接T12用,慢几秒无所谓。

也不需要没有什么用的显示。一年难得用几次。

所以希望最少的零件,能不要的都不要。

求推荐购买地址。

网友A:
你需要一块LM358,一块P沟道摸死管,一只电位器,几只电容和电阻。对了,还需要一小块洞洞板,一块松香和一小段焊锡。另外,最重要的,你有烙铁没有?

网友B:
10块的控制板,10来块的二手头子。

准备一个盒子

焊接我用打火机焊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块LM358,一块P沟道摸死管,一只电位器,几只电容和电阻。对了,还需要一小块洞洞板,一块松香和一 ...

话有点多,拿个胶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有点多,拿个胶带去

小宝,你不想活了???今晚把你炖了。。。。。

网友:
最重要的,T12烙铁芯有吧

网友:
推荐个买过的店铺吧
泰安小董数码配件
控制板,二手T12洛铁头得买,手柄啥的,洛铁头支架等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块的控制板,10来块的二手头子。

准备一个盒子

临时应急用真的可以用铅笔芯焊接,有一次在家里,焊台什么的都没有,修小孩子的玩具,简单,就是电池盒的线给震断了,就那一根铅笔,一个12V电动螺丝刀充电器,一段焊锡丝,给电线焊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临时应急用真的可以用铅笔芯焊接,有一次在家里,焊台什么的都没有,修小孩子的玩具,简单,就是电池盒的 ...

用过一个12V5A的电源加一个12V的时间继电器控制,按下长加热,不按时定时保温。

网友E:
用最少的零件,但性能和功能不能下降,个人也不能太费事,所以,楼上有的方案是不行的。应该这样:烙铁芯要有,再买个616控制板,本身含电位器和旋钮,9元多,这样就够了。全部用电线焊接连接,至于手柄可要可不要,在烙铁芯后部缠上厚布或厚纸就行了。当然,手柄只售6元多,也不反对买一个,美观好用多了。

网友:
有电源,买个套件就行了,45元,还有个控制板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最少的零件,但性能和功能不能下降,个人也不能太费事,所以,楼上有的方案是不行的。应该这样:烙铁芯要 ...

谢谢大神精彩回复!!!

听大家说漏电,怕把小命电没了,就买了60瓦的黄花内热电洛铁,一年难得用几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精彩回复!!!

听大家说漏电,怕把小命电没了,就买了60瓦的黄花内热电洛铁,一年难得用几次。 ...

放心,19V多的电电不死你的。买零件其实成本并不划算,不过如果你淘宝每天领领红包,用一两块钱的红包买那些一两块钱包邮的零件,倒也能凑齐,现在很多店电子元件5毛钱都包邮,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19V多的电电不死你的。买零件其实成本并不划算,不过如果你淘宝每天领领红包,用一两块钱的红包买 ...

我这电子白痴能自己diy吗?看上去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心,19V多的电电不死你的。买零件其实成本并不划算,不过如果你淘宝每天领领红包,用一两块钱的红包买 ...

淘宝每天能领一二快红包?怎么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每天能领一二快红包?怎么做到的?

1淘宝搜索: 【淘宝吃货】领随机1-5元粮票,可以抵扣
2淘宝搜索:【每日必买】领2元(部分用户有)
3淘宝搜索:【造物节】每天领红包
4淘宝搜索:【天猫新品】每天可以领现金红包,开盒的那个
5淘宝搜索: 【分享有礼】分享商品双方都有红包!次数3
6淘宝首页: 【每日签到】不翻倍红包,这样可以抵扣
7支付宝搜: 【每日必抢】砸金蛋,每日都会有0.5到几块
8支付宝搜: 【惠支付】
9支付宝搜: 【天天抽奖】点下方的天天领钱,签到完事儿
10支付宝搜 【666】点击抽奖

网友:
再给你些便宜又包邮的零件,记得用红包买才划算:
洞洞板买5×7的就可以了,1.05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937268634918
电阻可以买这个电阻包,5块钱包邮,30种阻值共600只,常用的大多数都有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LM358,虽然写的是一个起包邮,但你不能真的只买一个,咱们要厚道,最起码要买1块钱的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9.5540210bPQ0qBC&id=525943121760&ns=1&abbucket=17#detail
MOS管,跟上面的358是同一家店,可以一起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7db01010FedBtQ&id=525956988904&ns=1&abbucket=17#detail
L7805CV,这家店的质量不错,之前买其他家便宜的散热片薄的要死,这家就很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0930061545.9.54e94100ghgGIu&id=599420505417

很多,其他自己找吧,写的是国产所以便宜,但是咱要求也不高,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淘宝搜索: 【淘宝吃货】领随机1-5元粮票,可以抵扣
2淘宝搜索:【每日必买】领2元(部分用户有)
3淘宝搜 ...

大神牛!

网友:
你可以试试哪些可以领,如果你不经常买东西的话淘宝给的红包可能还挺大的,你自己根据金额去买相应的东西,这些红包每天都可以领的,不过领多了可能就金额越来越小.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红包,如果买的时候不出红包可以换其他家的商品试试.有些红包只能在领红包的那个界面上的商品可以用,如果没有划算的东西可以买就放弃,别为了用红包而多花不该花的钱,比如为了花1块钱的红包去买了10块钱的东西,那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电子白痴能自己diy吗?看上去好复杂。

就是焊洞洞板而已,没啥技术含量的,耐心点仔细点就可以啦,我做的供你参考。晕,发现原来你已经看过我的帖子了,最后一个回复的人就是你。我的帖子里有元件清单的,不过是用的是LM393,跟358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