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白菜白光是不是必须接地?220v的接入电源没有接地是不是不能用???

楼主(2019-09-02):
T12白菜白光是不是必须接地?220v的接入电源没有接地是不是不能用???

我拆开发现电源插座那里只有2根线,铁定没有接地。是不是不能用了?

楼主:
不是都说静电会电人还会击穿控制板?

网友A:
可以将地线经一只1K电阻接到烙铁芯外壳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都说静电会电人还会击穿控制板?

经常用,  我用2脚8字线的 ,开关电源, 还没碰过击穿任何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  我用2脚8字线的 ,开关电源, 还没碰过击穿任何器件的...

开关电源的的确会击穿器件.
IC都还好,一般内置有保护管,
如果焊接小功率的MOS ,几乎是焊一个挂一个
如 BSS84...

网友:
用电动工具的电池供电, 都不用考虑接地的问题了.

网友C:
ar9331 击穿过,还是听楼上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9331 击穿过,还是听楼上们的

看来220v接入电源没接地不行啊

网友D:
AC交流加热的变压器版本的,问题不大,因为变压器是工频50HZ,就算不接地,感应电压也很低,2V左右(主要是分布电容电容)。开关电源频率很高,同样的分布电容,感应电压高达5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交流加热的变压器版本的,问题不大,因为变压器是工频50HZ,就算不接地,感应电压也很低,2V左右(主要是 ...

笔记本的电源是开关电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电源是开关电源么??????

笔记本的外置电源肯定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地线经一只1K电阻接到烙铁芯外壳上。

两线的电源没有地线哦

网友:
T12烙铁头部分接大地,一方面是静电,一方面是开关电源产生的感应电,如果是三芯的开关电源,烙铁头接到三芯插头地线,这时候如果插座地线良好,是不存在感应电的,如果没有地线,感应电不能导通到大地,会直通到与之相连的烙铁头,导致对地产生可以使氖管发光的感应高电源,起不到接地作用,对于T12,如果没有接地条件,一种是烙铁头部分直接接地,不要和开关电源地线相连来消除感应电,或者烙铁头部分悬空来防止感应电。

网友E:
用开关电源供电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开关电源供电应该就没啥问题了

我是说   用那种锂电池供电

网友(2019-11-09):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地线经一只1K电阻接到烙铁芯外壳上。

应该是1M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都说静电会电人还会击穿控制板?

一般不是说会电人或者击穿电烙铁的控制板,而是指损坏被焊接电路板上的的电子元件。

网友:
很不错,有思想,我觉得应该需要接地,不然不安全吧?

网友(2019-12-22):
用当然是可以用的。没接地不是说的会电到人,而是指的可能会有静电击穿电路板的元器件。当然了,有接地也有可能会击穿。因为你也不知道插座到底是不是真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