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装个小厨宝,冬天不再动手

楼主(2019-09-02):
一直在外地出差,好久都没来了~早上洗手水太凉,于是乎打算装个小厨宝,在即热和储水之间纠结了很久,最后决定买个储水的。两者来讲各有各的好处,储水的用了这段时间也是感觉容量太小,用不多久水就凉了,不过考虑到使用安全性还是没有选即热的。
买之前去网上看了一下价格,基本在500元左右,安装费另算。最终找了个省内的顺丰包邮359搞定。本来打算来了直接找售后来装,想想这东西也没什么复杂的,不如自己尝试一下了。某宝买来各种材料,准备开工~

先来个全家福,小东西都不贵,也不知道会用到什么,所以一样都买了几个。为了熔接管子买了个熔接机,这货有可能这次用完了就要吃灰了~

就是这货,5.5L储水量,加热功率1500W。左边那个小标签写着非授权的不得安装,一是考虑到安全,二嘛,不找售后安装人家怎么赚钱呢。

左边出热水,右边进冷水。

本来以为管口会是铜的或者合金的,没想到他会是塑料的。。不过在拧的时候感觉它比普通塑料硬得多。

泄压阀和三通。

开始打固定孔,钻瓷砖的钻头,普通电钻就可以,冲击钻容易把瓷砖打裂。

孔打好了,插入膨胀管。

上好固定螺丝,机器是挂上去的。

这东西有上出水和下出水的,一般家里有组合厨房的都是把它放到台面下面,所以选下出水的会多一些。

原来水管的结构不想破坏太多,因为这是公司宿舍,而且水表在这,也为了避嫌,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原来的管道截开,接进去管子。

接下来主角登场。电烙铁用了20几年,这东西还真是第一次用,于是,就有了若干的实验品,比如下面。。。

加热时间太长了,接的时候用力也大了,弯管直接堵死了,几个废品之后开始有点经验了,多亏当时数量买的多。
下面是几节各种角度的管子。

两个45度的弯头组成一个加长90度弯头。

继续加长。

这一头是进冷水的。

这一段连接冷热混水阀和进冷水口。

进出水和混水阀装完了。

开始连接水龙头。

来一张全景看一下。

连接水龙头的管子用了若干个45度的弯头。

水龙头的管子已连接。

整体结构。

出入水用的不锈钢的螺纹管。

刚装完开水就发现了问题,进水的地方漏水。因为是塑料的,真心怕一使劲断了,看来这下用下狠心了~
电源线不够长,单独装个插座。
完工啦~~~
算了一下成本,用掉的弯头大概不到10块,买了2米PPR水管10块,一个混水阀25块包邮,不知道售后的过来装会收多少,当然比我装的好看那是定了

网友:
这才是自己动手的乐趣所在

水表的位置比较碍事,拐成山路十八弯的管路对水压是有影响的

网友:
这么东西不懂耶

网友:
相当的费电

网友:
即热+漏保插头也可以的,飞羽200多就能搞定

网友:
没玩过热熔的路过 这样弯曲的线路我选择波纹管  话说那两个塑料胀管够用吗  感觉有点担心

网友:
准备在家也装个

热水宝

多钱?

网友:
管路不能隐藏,又是单水龙头,还想调整水温方便,楼主使用了这样一个思路,功能算是达到预期了!

网友:
好麻烦,要我的话估计就是几根高压软管搞定。还有,我怎么觉得泄压阀应该装在热水出口。

网友A:
你考虑过热水器的感受么

网友:
“一般家里有组合厨房的都是把它放到台面下面,所以选下出水的会多一些。”楼主概念搞错了吧?放到灶台台面下面、进出水管朝上的叫上出水(也就是你装的这款);挂在高处、水管朝下的才叫下出水。另:看到你这标题“自己装个小厨宝”,估计很多坛友都以为你自己组装(制作)了个小厨宝呢,原来此“装”仅仅是安装。
再:进水端劳神费力使用拐了那么多弯的PPR管,你应该是为练手而舍近求远不选不锈钢波纹管的吧?纳闷为何在出水端反倒用了容易损失热量的金属波纹管。

网友:
贪小失大 可惜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1,这个牌子 最要紧的是它承诺的保修,但LZ这样搞已经自己毁了,
2,糟蹋了一面墙,要是我 就在水槽上面装个冷热龙头 小厨宝装在水池下面,水池下面做个柜包起来
3,这么多塑料管路暴露在外 也不安全,

网友:
小厨宝我一直都是自己安装,自己家的和父母家的,一般情况下用波纹管,安装在橱柜里或洗脸池下面。让售后来安装要多花不少钱,有时候甚至占到小厨宝价格的一半以上。并且他们安装的还不如你自己认真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热熔器用完了保管好,让它成为拆灯珠神器,不能调温

网友:
厨宝如果装上方不用弯这么多管路,另外如果用日丰管应该更合适,厨宝貌似有调温功能,混水阀可以省略

网友:
其实,不用打孔的,用3.8元包邮20个的粘钩就可以了,或者。。。免钉胶也行,瓷片打了孔,就恢复不了原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过热水器的感受么

就是小号的热水器。

网友:
即热式+漏保的路过,普通的安装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