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浪5.1低音炮运行几分钟自动待机故障求解

楼主(2019-09-02):
一台爱浪5.1的低音炮,开机播放音乐正常。过10来分钟就就自动进入待机模式。手动在开启一下啊,又可以运行几分钟,然后又会进入待机模式。
待机模式就是面板显示关闭,有一个红色指示灯。点一下开机按钮就又能正常播放,一直这个问题循环。
低音炮型号AT-10W,

刚才开电路板

环牛

板子拆下里研究了一下。
没找到问题点。
有大神指点一下没?
2019.09.04
今天拆开低音炮,把主板拍照了一下!

网友: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先检查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