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再拆dell xps9100 475w 电源 伟创力代工felxtronics

楼主(2019-09-02):
伟创力代工的戴尔三路12v的电源真的很难适应目前的大功率显卡的瞬时峰值功耗了。症状为带120瓦的rx570在游戏高负载复杂画面处理上直接黑屏重启过载保护 12v+电压也偏低 只有10.9v。

目前闲置拆开给大家看看。 顺便大家帮我看看电源是不是哪里坏了?12v偏低很多。  (一开始伟创力打成创伟力了。也是世界级代工大厂。)

网友A:
破电源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电源真简单

后面的图片你没有认真看吧

网友:
破电源 做工太复杂了  看着眼晕~

网友B:
不看好,做工一般

网友:
试试换电解电容看看,但有些电容上胶,如果电容都换了的话,顺便把初级高压侧功率管也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好,做工一般

创伟力代工的还做工一般啊

网友C:
确实看起来不咋地,你可以找找其他好电源的拆机图比较一下。

网友:
零件少量了你们说山寨,零件多了你们又说乱,厂家也很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起来不咋地,你可以找找其他好电源的拆机图比较一下。

创伟力我感觉不比台达 海韵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起来不咋地,你可以找找其他好电源的拆机图比较一下。

双层pcb 你只看了一层吧 我把整体拆机图方第一张了……

网友:
竟然用了6个光耦

网友:
做工可以,如果全是日系电容就好

网友(2023-12-21):
成本在哪 想要好的元件肯定有你要加钱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