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关于STC8那点事续,丰田RAV4 CD VFD驱动板

楼主(2019-09-0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606
做这个有2个目的,第一就是买了这么一个屏,想做这个屏的驱动板。第二就是想学学C51单片机(之前一只用STM8和STM32),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使用的单片机是STC8A8K64S4A12,这块应该是能找到RAM和EEPROM最大的51单片机了,拥有8KSRAM和64K EEPROM(和STM32比起来,好可怜)。汉字字模是由高通GT30L32S4WS字库提供,时钟由DS3231高精度时钟芯片提供。使用了CH330N这个最简单的USB转串口芯片,用于单片机下载程序。使用STC的ADC读取光敏电阻电压实现屏自动亮度调节。ESP8266联网获取天气和时钟信息,并实时校准DS3231时钟。过程还是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网络天气数据都是JSON格式和UTF8编码,解析JSON和UTF8转码,对于C51这点空间太难为它了,时间转码也无法完成,因为51不支持长整型,最终选择让ESP8266这个32位核心的SOC来完成。于是给ESP8266写个专用的固件来完成联网获取天气、时钟信息,并完成转码,把结果通过串口发给STC8。本来想用官方SDK来写,但是后来偷懒,用Arduino写了,发现挺好,简单好用,固件的完成后类似官方AT固件,但是功能简单很多,单片机只要发几个简单命令,完成SSID、密码的设置、网络扫描、天气地址设置保存、天气数据获取功能。尝试了STC8的一些新功能,比如硬件I2C,最终放弃了,因为不稳定。完工后,挺好,俺也会用51了,哈。

网友A:
都会stm32了还要什么51:lol:
另外esp8266不是arm核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会stm32了还要什么51
另外esp8266不是arm核的哈哈

这个我还真没有去考证过,原来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我也觉得官方的SDK不像ARM的东西。搞这个完全是好玩,便于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会stm32了还要什么51
另外esp8266不是arm核的哈哈

不是ARM.

网上说是 Tensilica 的 Xtensa指令集~~

网友:
都会stm32了还要什么51 开历史倒车?

网友B:
玩完ARM片子,再玩51,就憋屈了,前阵子写个AVR的程序,定义一个小数组,不算大,另外有些变量,就逼近RAM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完ARM片子,再玩51,就憋屈了,前阵子写个AVR的程序,定义一个小数组,不算大,另外有些变量,就逼近RAM ...

請問是否找到了局部刷新的方法?

网友:
人家51本来定位就是控制领域,, 32是重计算领域...  产品定位都不同, 难道控制一台冰箱要用上STM32 ?

网友C(2019-10-09):
这个屏搞定光标寄存器了吗  我记得 最早只是整屏刷 用的时候还得开缓存 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搞定光标寄存器了吗  我记得 最早只是整屏刷 用的时候还得开缓存 现在搞定了吗 ...

MM32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

你是不是经常玩灵动的32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经常玩灵动的32片子?

玩过 也不是经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搞定光标寄存器了吗  我记得 最早只是整屏刷 用的时候还得开缓存 现在搞定了吗 ...

手册里面不支持局部刷屏,而且开缓存操作更加方便,没有比较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里面不支持局部刷屏,而且开缓存操作更加方便,没有比较纠结。

找到屏的手册了吗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屏的手册了吗 什么型号

手册网上有啊GP1212AI的,基本和这块屏一样的。认真看了下,好像是支持数据写入坐标的,可能能支持局刷,但是个人觉得太麻烦,懒得搞。开内存缓存还是最方便,而且内存占用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网上有啊GP1212AI的,基本和这块屏一样的。认真看了下,好像是支持数据写入坐标的,可能能支持局刷, ...

谢谢  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网上有啊GP1212AI的,基本和这块屏一样的。认真看了下,好像是支持数据写入坐标的,可能能支持局刷, ...

没搜到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CJIUyu6pAz4vawbx9IE29w这里下载吧

谢谢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