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证个事:车载天线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9-09-03):
新买的V段车载天线,仿钻的DP-CL2E,用之前照例先用万用表量下,吓了我一跳:
1. 振子与M头中心点不导通。
2. 振子与M头的外圈(接地环)不导通。
3. M头中心点与外圈不导通。
4. 装在驻波表上用手台测试发射:正向功率3.2瓦(与接假负载测试的发射功率基本一致),反向功率很小,驻波在1.1~ 1.2之间。

以往的天线我用万用表测量,振子与M头中心点是相通的,我还没碰到过这类情况的天线,请问这样正常吗 ? 谢谢!

上图

楼主:
补充一下, 我问了卖家,卖家说是正常的,但他也不懂如何解释。 我又请他拿同样型号的天线也用万用表量一下, 说是最后一根库存,没得对比了。

网友:
中间还一个电容,所以不同

网友:
先看接收和发射效果如何,特别是在小功率状态下的发射,还碰到过29.6M的车载苗子M头中心和外圈是导通的,拆开也没见有电容,只不过连接M头中心的漆包线绕了十几圈后抽头与外圈焊接的,安装上要求只能吸盘不能使用夹边。每款天线制作方法不一定相同,看效果,测量数据做参考。真要看看内部咋回事可以暴力拆,呵呵,不过天线我建议还是品牌的使用省心,怕烧鸡

网友:
有些天线里面有电容组成的小电路 不通也不奇怪 只要标称频段的收发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早先的天线就一根1/4或者1/8杆子,没有其他的,屏蔽层仅仅是屏蔽层而已。

楼主:
完全抄收!  多谢上面的朋友们解惑 !!

网友A:
我也求证个问题,手台不装天线误按了下发射会不会有问题?时间零点几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求证个问题,手台不装天线误按了下发射会不会有问题?时间零点几秒吧 ...

百分之两百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分之两百不会有问题。

在这里都能碰到您啊,我是BH3O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求证个问题,手台不装天线误按了下发射会不会有问题?时间零点几秒吧 ...

不接天线,短时间内发射是不会出问题的
毕竟机器内部的功率管,额定功率都很大的
时间久了就不好说了
这里是BG6PQH

网友C:
没啥问题,这么短的时间一点点一丢丢的问题都没有
放心安上天线继续使用吧

这里是BH3BFM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分之两百不会有问题。

好嘞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天线,短时间内发射是不会出问题的
毕竟机器内部的功率管,额定功率都很大的
时间久了就不好说了

刚摸到无线电门口,暂时没呼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啥问题,这么短的时间一点点一丢丢的问题都没有
放心安上天线继续使用吧

那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