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南巡电器声控灯座

楼主(2019-09-03):
『 元作 』南巡电器声控灯座
收藏到灯座,用途不大,拆开看看丢掉。

控制板

看到控制芯片

声控探头

光控探头

通断三极管

底座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新房子的楼梯灯可以用,厕所灯可以。

网友A:
维修开关电源的灯泡大法也行啊,哈哈,库存充足就是任性,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开关电源的灯泡大法也行啊,哈哈,库存充足就是任性,等牙膏

陶瓷灯座都有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