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6A BIOS 限制4G内存 2.99G

楼主(2019-09-03):
联想昭阳E46a,这个电脑比较奇葩,安装64位系统后,内存条还是只能用2.99G,搜索网上需要更新bios,下载了几个版本,但是在我的机器上都不能用(可能因为主板版本不对)。现在把我整理收集的几个bios版本提供给大家看看大家能不能用。

e46a bios

网友:
复位下BIOS设置看看。联想笔记本刷BIOS需要电池状态良好,并接入电源适配器,缺一不可,不然不会刷写BIOS数据

网友A:
这是官方BIOS文件,希望能帮到需要的坛友。
BIOS程序更新说明
1.启动到纯DOS系统(如果出现BIOS无法更新的情况,可以尝试不同类型的DOS启动程序);
2.运行相应BIOS文件下的“BIOS.BAT”批处理文件即可;
3.需要同时接上适配器和电池电源,且电池电量不低于30%。

网友:
联想的东西就是矫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官方BIOS文件,希望能帮到需要的坛友。
BIOS程序更新说明
1.启动到纯DOS系统(如果出现BIOS无法更新的 ...

谢谢,请问这个bios是可以解除内存限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bios是可以解除内存限制的吗

可以的。

网友B:
就没有考虑过下载其他版本的win7 64试试?深度技术、电脑公司、雨林木风之类的
如果不是9xx系列芯片组或者Txxxx系列CPU的超老笔记本,应该都是原生支持超过4G内存的

网友:
没听过bios限制内存容量的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吗?有可能共享了给集成显示用呢,这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另外更新bios最好问 联想 内网发给你 因为他们同型号的机器可能有2个工厂代工  比如G480就是 有  仁宝 和纬创资通 代工  看序列号能看出来 但是 bios开头不一样 也不通用的

网友:
E46A是HM55主板的平台,不用刷bios就支持4G内存吧。我折腾过两三个E46A,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了。。。都快没人用

网友:
联想早期的机器确实有一批硬限制了内存3G上限,可能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还是32位Win7吧,也许早期的32位win7在超过4G的机器上运行会有内存泄露的风险,安全起见,就硬限制为3G内存,顺便说下,那时新笔记本内存配2+1的很多,倒不是为了省什么成本,毕竟当时1G内存比2G的便宜不了几块钱。

网友:
内存泄露是你扯的吧,楼上朋友
不开PAE ,在保护模式是无法访问到高位内存的...

猜是  BIOS 的BUG, 5系主板不应该有这样限制的

还有集显内存 也会影响内存识别...

网友C:
台式机技嘉945PE,装4G内存,也只是识别到3G

网友:
这个限制是有多闲才会加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技嘉945PE,装4G内存,也只是识别到3G

微星G31主板不能插两个2G的内存,否则系统启动中途蓝屏,刷BIOS就正常了。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星G31主板不能插两个2G的内存,否则系统启动中途蓝屏,刷BIOS就正常了。很奇怪的问题。 ...

也遇到过一块520板,机主非要上4条2G,也是蓝屏,刷BIOS才好.

网友(2019-12-20):
找了好久,不错,希望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考虑过下载其他版本的win7 64试试?深度技术、电脑公司、雨林木风之类的
如果不是9xx系列芯片组或者T ...

为什么不推荐微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