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做了一个大屏的频率计

楼主(2019-09-03):
正好手里有适用这个频率计的大屏,于是

看看,焊功如何,哈哈

通电,3v不能驱动屏幕现在用5v还是有点不清晰,不敢继续加大电压了
用5v供电还是可以用的,芯片也没烧掉

两种FM频率范围的设定

用手指输入干扰

但是AM不能正确显示,可能和高电压有关,紊乱了

测试一下,矩形波,0.12v输入,1Mhz

未经放大电路

正弦波,1v

未经放大

0.2v,同上,

经放大可以正确显示,证明还是有放大作用

0.05v,10mhz,正弦波

经放大还是不能准确显示,原因并不是放大电路不行,因为这样的连线测试
对小信号干扰太大了

整体图

把信号电压加到0.09v才能正确显示

未经放大,直接输入信号。0.4v还是不行

0.8v才行,外接引入干扰害死人啊

网友:
瘪大屏台表去啊

网友:
应用的真溜

网友A:
大佬这种屏引脚怎么区分的?

网友B:
加上个屏蔽盖是不是效果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种屏引脚怎么区分的?

这个屏有资料,不然我也看不出怎么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个屏蔽盖是不是效果会更好点?

不知道,本来就不清晰,怕更不清楚了,可以试试,不过我也没什么适合的材料

网友C:
我的带屏幕的收音机瑟瑟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带屏幕的收音机瑟瑟发抖

哈哈,没事,我叫人艰不拆了,不拆它,不用发抖

网友:
有了还做,够闲呀

网友D:
这是收音机的屏吧?牛屎也是收音机的还是另外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收音机的屏吧?牛屎也是收音机的还是另外买的?

哈哈,可能是吧,牛市是买的,

网友:
这显示的频率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E:
吧电路发出来吧,别拿网上多了来说事,做事圆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吧电路发出来吧,别拿网上多了来说事,做事圆满点

网友:
谢谢了还是真实这个电路

网友F(2020-03-12):
引用 楼主:
哈哈,可能是吧,牛市是买的,

楼主这块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块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在那里可以买到

买个带液晶显示屏(能显示频率)的多波段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个带液晶显示屏(能显示频率)的多波段收音机。

在某宝上找到了SC3610D和配套的液晶屏,价格非常美丽,已经购买了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