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8S2F双贴2246en做固态U盘的问题

楼主(2019-09-03):
几个月前无意中买了两片8S2F,一直没用上,双贴老版的903板子带不动,单帖903容量有点低,速度也不行,就闲置了。

前几天听说双贴2246en可以跑满,然后感觉贴en的U盘板子,成本有点高,本来也放弃了这个想法。结果手头多了一个en板子,索性试一下。

贴上颗粒都认到了,开卡只开出32G,但是跑圈过不了,读取到一半会提示读取失败。

晚上找到了一个专用的开卡工具,开卡成功,开出58.99G,读写速度如下:

但是用urwtest跑圈过不了,温度不是很高,每次都是读取到固定位置掉盘,大约一半空间的位置:

一头雾水,最后索性用h2testw跑圈,温度特别高,外壳太热不敢碰了,结果跑圈过了...

温度高了之后,重新用urwtest跑圈,居然过了

求助可能是哪里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下CE是不是认全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CE是不是认全了哎

认全了,8个ce

网友:
开卡的时候先跑RDT吧,然后做好散热,3281做U盘我都嫌热,46系列反正我是不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