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易驱线不支持笔记本光驱吗???

楼主(2019-09-03):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293d7432UzabTr&id=40615289981&ns=1&abbucket=6
些的支持部分台式机光驱………………
文客服说不支持笔记本光驱…………
是真的吗???准备搞个易驱线 接光驱
难道笔记本光驱只能接光驱盒???

网友A:
笔记本光驱和台式机光驱的接口不一样当然不支持,如果你要接笔记本光驱,你就买一个笔记本光驱的USB外置盒子,便宜的也就20元包邮

网友B:
先看看笔记本的光驱接口吧,能把线插进去就能支持,关键是笔记本光驱的接口你用这个线能插进去嘛

网友C:
客服也懒得理你,插口不一样当然解释说的话要绕好久,直接不支持只要说3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光驱和台式机光驱的接口不一样当然不支持,如果你要接笔记本光驱,你就买一个笔记本光驱的USB外置盒 ...

接口就是硬盘那样的  易驱线还可以接硬盘比盒子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笔记本的光驱接口吧,能把线插进去就能支持,关键是笔记本光驱的接口你用这个线能插进去嘛 ...

硬盘接口一样的,但是问了优越者盒绿联都说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服也懒得理你,插口不一样当然解释说的话要绕好久,直接不支持只要说3个字 ...

硬盘接口啊 怎么会不一样??orico说的是
sata接口的光驱 理论是可以支持的  具体还需要取决亲设备的兼容性哦

搞得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笔记本光驱 根据笔记本厂商不同,有可能接口、定义不太一样的,,,,

卖家为了怕麻烦怕扯皮, 直接说  不支持 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光驱 根据笔记本厂商不同,有可能接口、定义不太一样的,,,,

卖家为了怕麻烦怕扯皮,  ...

好像是建兴的光驱,不知道可以用不,是stata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盘接口一样的,但是问了优越者盒绿联都说不支持

台式机光驱,台式机硬盘,笔记本硬盘接口是标准sata接口,笔记本光驱是mini sata接口,建议先看下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光驱,台式机硬盘,笔记本硬盘接口是标准sata接口,笔记本光驱是mini sata接口,建议先看下实物 ...

加ssd换下来的 硬盘能直接插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ssd换下来的 硬盘能直接插上去的

直接插上去连个转接架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上去连个转接架都不需要?

不要的 就一个铁皮固定位置的就可以的啊  笔记本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的 就一个铁皮固定位置的就可以的啊  笔记本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这到底说的是硬盘换硬盘还是光驱换硬盘啊

网友E:
工作原理一样,但是接口不一样,是不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到底说的是硬盘换硬盘还是光驱换硬盘啊

光驱换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就是硬盘那样的  易驱线还可以接硬盘比盒子方便

你拿一个硬盘先对比,看是否真的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用,但是我还没见到过笔记本光驱的SATA接口和硬盘一样的,难道像神舟笔记本那样把台式机的配件往笔记本里面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作原理一样,但是接口不一样,是不能通用的。

都是sata的 不知道定义一样不,反正光驱位插硬盘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10楼的大哥给你找了硬盘和笔记本光驱的图片对比,你把你的实物也发出来看看吧,正常情况下接口是不一样的

网友:
搞不懂了,笔记本光驱用标准sata接口的没见过,那这样的话光驱盒你反而还用不了只能用易驱线。

你的笔记本的光驱接口不是我上面发的图里的那种的话那可以用易驱线。最好还是发个光驱接口图看下最没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