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仿制全彩时钟成功 分享重新画pcb打样文件

楼主(2019-09-03):
前几天成功仿制了落叶风大神的全彩时钟,现在分享PCB打样文件,因为原板子绿蓝驱动引脚定义反了,现已经改过来。没有引出那些备用脚。

网友:
30M,挺贵的。。俺下载一个看看!

楼主:
这样子的

网友A:
板越做越好看了,按键板少了亮度和温湿度传感器的位置

网友:
3231有sop8的

网友B:
不值呀,不是一个完整的 pcb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值呀,不是一个完整的 pcb文件

附件有问题?

网友C:
手残党,我焊了好几块板子都废了,单片机引脚老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值呀,不是一个完整的 pcb文件

直接发嘉立创打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越做越好看了,按键板少了亮度和温湿度传感器的位置

按键板上不用传感器位置,在主板上 wifi模块旁边。

楼主:
背面加了丝印

楼主:
没问题 直接发嘉立创打样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残党,我焊了好几块板子都废了,单片机引脚老是短路

老哥 加点松香助焊剂焊锡膏啥的  好用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 加点松香助焊剂焊锡膏啥的  好用很多

松香焊锡膏都用了,不知道为啥,焊完看着引脚很干净,一插电就有引脚冒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焊锡膏都用了,不知道为啥,焊完看着引脚很干净,一插电就有引脚冒烟短路 ...

芯片方向没正确吧

网友:
点阵点数多,可以玩各种字体啊,怎么还搞个数码管的样式,也是浪费资源了

网友E(2019-10-19):
你这个板是可以直接用P2.5的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是可以直接用P2.5的屏吗?

低刷的屏就可以,不支持高刷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香焊锡膏都用了,不知道为啥,焊完看着引脚很干净,一插电就有引脚冒烟短路 ...

用手电从背面照一下,连没连锡一清二楚,背面没完全敷铜的话,不过就算连锡,也不至于冒烟,哪怕正负连也只会烧供电,IO连完全没问题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