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的东西真的差

楼主(2019-09-03):
不说它的台式机和笔记本,只说联想机配套的鼠标,今天遇到一个奇葩事,一台联想台式机鼠标不灵,鼠标指针难以移动(排除系统问题)。换上一只新联想鼠标,依然如故,但是换上一只Acer(罗技OEM)立马就正常。那只旧联想鼠标插到一台兼容机上一点问题没有,非常流畅。难道联想自己的台式机不兼容自己品牌的鼠标?

网友:
不兼容也正常吧。
系统是微软的,CPU是灯灯灯灯和AMD,主板华硕技嘉……,内存金士顿三星镁光……,硬盘希捷西数……,电源航嘉全汉……,鼠标**代工,显示器**代工。
这么多厂家需要协调,偶尔一两个不兼容,也理解一下嘛。国际大企业

网友:
可能是鼠标垫问题,有些鼠标挑平面的,有些要白纸之类的  有些就随意桌面都可以的。

网友:
汉奸败类的产品,不用!

网友:
有的配件质量差

网友:
怎么排除的系统问题?

网友:
联想的鼠标确实垃圾  特别挑 MMP的一般的三合板哑光漆桌面 移动极其缓慢 丢轨  不操作时还会自己跳针 用鼠标垫还是要那种粗糙的而且必须是黑的 不能带图案 鼠标自带的带凸点的灌胶鼠标垫虽然能用但极易脏污 而且回收料味道让人头疼还根本散不掉(通风处晒过 没用)
改个错字 把能用打成耐用了也是醉了 一字之差千里之遥

网友:
我后来在街边手机店里15块买了个鼠标 在一样的桌面上 不用鼠标垫照样正常使用 拆开后联想的鼠标不说电路比我15块的街边货还 精简  连PCB本身都小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哈哈,假冒的杂牌,贴大品牌的标吧。我用过一个联想鼠标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