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围观滨江路上的水刀切割机,好厉害!

楼主(2019-09-03):
周末带孩子去滨江路骑车溜达,看到一台用水的切割机在切钢板
由于不明真相,于是强力围观!

整体外观

控制室就在木板另一边

偷偷拍一下,里面真是够简陋的

2维切割平台

台上这些应该是衬板吧,垫切割目标,且不损害机台

切割头

那一大坨是泵?

操作小哥正在观察ing

机头移到操作位置

准备开工了

一阵青烟飘起,声音倒是不大

切割ing

听边上工人说,里边还有夹砂(设备看不到)
估计操作小哥正在冲的就是砂吧

旁边是切好的半成品

全是不锈钢板,目测厚度1cm

这些是切剩的边角料

看切割的形状,应该就是路边的护栏立柱

两片长方形的夹一片弯头,中间大孔穿护栏,小孔装玻璃固定柱

成品应该是打磨过毛边的,厚度真不小

第一次看见这玩意,切钢板跟切菜一样(切豆腐还是夸张了点)
不过貌似速度不快

楼主:
后来查了一下,这设备叫水刀切割机,简介如下:

水刀切割机是利用超高压水射流进行冷态切割的切割设备,主要由高压泵、数控加工平台、喷射切割头、供砂系统和冷却系统组成。
一套数控水刀切割机(简称水刀)由三大部分构成:超高压水射流发生器(高压泵)、数控加工平台、喷射切割头、供砂系统和冷却系统组成。
1、超高压水射流发生器(高压泵)
作为水刀的动力源,常见的是液压马达驱动增压器产生超高压水射流的技术方案。将普通自来水的压力提升到几十到几百MPa(1MPa约等于10bar),通过束流喷嘴射出,具有极高的动能。
2、数控加工平台
数控水刀主要以切割平面板材为主。切割平台选用滚动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作为传动,在数控程序和控制电机的精密控制下精确进行X轴和Y轴单独运动或两轴联动,带动切割头实现直线和任意曲线切割。
3、喷射切割头
高压泵只有通过束流喷嘴才能实现切割功能。喷嘴孔径大小,决定了压力高低和流量大小。同时,喷嘴还具有聚能作用。
喷射切割头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完成纯水切割的,一种是完成含磨料切割的。含磨料切割的切割头,是在纯水切割头的基础上,加上磨料混合腔和硬质喷管构成的

网友:
这是水刀,比氧气乙炔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切割,比如不锈钢板、石材等等,效率高并且安全

网友A:
楼主果然是敌特,鬼鬼祟祟的,刺探我方高级技术机密

你染了头发,我就认不出你了吗?哼哼!

网友:
我看成水果切割机了。。。。

网友:
这是哪个山头的?

网友:
纯水切割不太可能吧.
不是都是用高压水混合沙磨料来“切割”的吗?

网友:
水中含有金刚砂,刀头上最下面一根是沙管!

网友:
水+石榴砂
朋友公司的精密水切割 可以切200多毫米厚的钢板
平时用来加工激光切割不了的厚的铜板、铝板、不锈钢板以及一些非金属材料-橡胶、电木等。

网友:
据说现在报废炮弹就是用水刀拆解的

网友:
可以切指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果然是敌特,鬼鬼祟祟的,刺探我方高级技术机密

这是帝国元首,正在躲藏盟军的抓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帝国元首,正在躲藏盟军的抓捕。。。。。。

我是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我代表盟军消灭你以及你的帝国!

网友:
滨江路不止广州才有的吧

网友:
哈哈哈,谢谢分享,看到探头小哥莫名笑了

网友:
这是水切刀吗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切口还不错

网友:
在 央视  <我爱发明>栏目看过,,还用来切报废的导弹头 油罐 什么的, 既没有高温也没有火花,是非常安全!

网友:
当然,安全是相对,人在机器开动时是绝对不能靠近的,要不然真的像切豆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