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老帕萨特车门锁块,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2019-09-03):
一辆老帕萨特上换下来的锁块,拆了给看看内部结构。

锁块外观

中间可以把机械部分和电动部分分开

机械部分

关门微动开关。

这电动上锁解锁的机构

电机的限位开关

网友A:
真的好复杂啊,怪不得贵

网友:
锈得有点厉害哟

网友:
我知道面的什么是那样的!啪啪啪啪啪啪

网友:
小电机不错哈哈,其它生锈了

网友:
反向输出轴的电机比较少见,两个像鼠标微动应该是行程开关。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修了个宝马的,挺复杂的

网友:
里面挺干净,密封得不错

网友:
如果有锁车机械部分就更好了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啊啊。长见识了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A:
真的好复杂啊,怪不得贵

谁知道 这个 微动开关 上的 黄色的 块  是干什么用的,我的车锁 这个东西碎了,车门 锁住 遥控,手动 都无法打开。有没有人知道 锁的 工作原理

网友:
门锁里这个 黄块是 派什么用场的,我的车子这个碎了,车门锁住  手动 遥控 都不能打开。有没有 人可以 简单介绍一下 车锁的工作流程 ,谢谢 各位

网友(2023-05-22):
建议把机械锁头部分的工作原理讲明白了。不知道怎么锁门开门的。

网友(2024-03-07):
来学习了解下,尽管可能不一样

网友:
来学习了解下,拆过多次的锁

网友(2024-11-24):
我的门锁也坏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复。

网友:
设计师是钟表将转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