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SR-H2004D电磁炉拆机

楼主(2019-09-03):
尚朋堂SR-H2004D电磁炉拆机,分体式的设计之前没见过,主板上有个大电阻烧了,大神帮忙看下型号,别的帖子有类似拆机的,但是看不行色环颜色,我的也烧糊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9305-1-1.html

网友A:
那个小的风扇有点意思,看样子是igbt太热了,是不是超负载运行?会不会坏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的风扇有点意思,看样子是igbt太热了,是不是超负载运行?会不会坏的很快? ...

我感觉是山寨货,山寨货就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的风扇有点意思,看样子是igbt太热了,是不是超负载运行?会不会坏的很快? ...

估计是所谓的专利无极变速散热技术:
尚朋堂 SR-H2004D采用专利无级变速散热技术,降低噪音,延长寿命 ;同时SR-H2004D具有数码双8显示,1分钟到9小时50分钟定时,20段火力 展开 尚朋堂 SR-H2004D采用专利无级变速散热技术,降低噪音,延长寿命 ;同时SR-H2004D具有数码双8显示,1分钟到9小时50分钟定时,20段火力调节功能

网友:
跑跑电路看看是不是和另一个一样

网友:
做工一般,没看到线圈

网友:
看这个散热片就知道完犊子质量

网友:
量下断了?画一下前后电路,个大,供电用?

网友B:
就是那个前几天论坛很红的锂电风扇的厂家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个前几天论坛很红的锂电风扇的厂家出的吗?

尚朋堂好像是台湾的品牌,这个厂子在广州,风扇那个是宁波的,可能是倒闭后把牌子卖给宁波了

网友:
估计广东出厂超低价的电磁炉  小作坊做的

网友:
7年前尚朋堂有广州,杭州产地。看做工还不如美的

网友:
好像是+300V限流电阻,看看旁边卧倒的电容是不是400V的,是的话就没错了。一般是10欧到22欧左右。

网友(2020-07-05):
我感觉是山寨货,山寨货就用不了多久

网友(2023-07-17):
大家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