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苹果5耳机重新焊线竟然能用在安卓机上!

楼主(2019-09-03):
这两天折腾一条苹果5耳机,插头地方断线,整体剪断后根据美标插头焊线,最后,发现,在苹果手机也能线控,音质没有问题;安卓手机不能线控,音质也么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线控上的送话器通路了?

网友:
都是高玩 看不明白

网友:
定义不同而已

楼主:
是啊,就是定义问题,就是插头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定义,麦地和地麦的事,但是现在接线是左-右-地-麦,接好后在安卓手机上竟然正常声音啊,线控声音加减肯定是不能用的,关键是声音完全正常,这点比较纳闷。

网友A:
苹果线控上还有些芯片 可能和苹果有通讯协议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线控上还有些芯片 可能和苹果有通讯协议什么的

哦,这个没完全拆开,当时拆了一半,另一半被胶包着了,看着那个电路板很脆弱,没敢再拆,今晚再回去鼓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没完全拆开,当时拆了一半,另一半被胶包着了,看着那个电路板很脆弱,没敢再拆,今晚再回去鼓捣 ...

别拆 拆开合上不严密了

楼主:
多谢提醒,线控那边不敢拆了,打算把接头这边再检查一遍,实际上已经排查2遍了,用万用表通断检查,没有发现有连在一块的

网友:
我忘记我用什么标准焊接的头,但是我的插在安卓机上,线控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线控应该是有点说法的,比如说怎么接线,有没有电阻识别啥的

楼主:
据了解,安卓手机是用的电阻,每家手机做的电阻大小定义不同而已

网友B:
苹果都可以嫁接到梨上了,只要梨同意,你以为苹果那么高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都可以嫁接到梨上了,只要梨同意,你以为苹果那么高深吗?

不是说高深,是想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隔壁论坛截的图,估计是这个线控芯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C:
苹果耳机有两种线序,插头绝缘环用不同的颜色表示,黑环的用的是OMTP标准,也就是俗称的国标,只在国行的苹果手机里出现,
这个耳机除了对应的国行版苹果手机外(新版本的iOS系统可以自动兼容不同的标准了,老系统还是得用特定的耳机),
还可以用在以前的诺基亚、摩托罗拉手机上。

而其他 地区销售的都是白环CTIA标准的,俗称美标,麦克风正极(MIC+)和GND与OMTP的标准线序相反,
刚好大部分的安卓设备也是用的这个标准,只有这种版本的苹果耳机不改线序可以直接用在安卓机上
线控的话,如果线序对的话,中键都是通用的,因为都是短接MIC+和GND实现,而音量的识别原理不同,IOS设备是靠芯片发送脉冲信号(如果换插头的话,尽量不要用那种带螺纹的那种金属插头,很容易受到干扰,自己乱换歌乱调音量什么的),
安卓设备是靠不同的识别电阻(各个厂家的还不同,我已知的只有小米、魅族是相互兼容的)

网友:
每个手机的插头长度不一样,所以有的就失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耳机有两种线序,插头绝缘环用不同的颜色表示,黑环的用的是OMTP标准,也就是俗称的国标,只在国行的苹 ...

感谢大神,您的意思是说大部分安卓机是用的美标吗?我理解的正好相反,我一直以为大部分安卓机用的是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苹果耳机有两种线序,插头绝缘环用不同的颜色表示,黑环的用的是OMTP标准,也就是俗称的国标,只在国行的苹 ...

感谢大神啊,现在终于搞明白了,我的手机是乐视1s,是美标插头的,说明我焊接的线序没有问题了啊,非常感谢啊!我这还一直纳闷来,同时感谢各位看帖回帖的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您的意思是说大部分安卓机是用的美标吗?我理解的正好相反,我一直以为大部分安卓机用的是国标 ...

对的,大部分安卓手机都是用美标(OMTP)的,只有一小部分还在使用国标(OMTP),但那一部分手机大多都很老了。
你发的这张图里面有两个例外,一是索尼、尼爱立信,虽然大部分的耳机都是这两个标准。但自家还有不同的耳机类型(比如线控上有液晶屏、支持主动降噪...),会用它自家的标准。
二是,现在有些手机没有3.5mm耳机孔了,所以是看音频转接线的支持标准再配耳机,手机那的理论上两者都兼容的(但,几乎所有的转接线还是美标的,极少数的,类似苹果那条转接线两种标准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大部分安卓手机都是用美标(OMTP)的,只有一小部分还在使用国标(OMTP),但那一部分手机大多都很 ...

谢谢大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