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闲置6.35螺丝刀手柄的小改造

楼主(2019-09-03):
以前双11时用红包买的,质量很一般,只能用短批头,一直扔在一边吃灰,拿出来改造一下,让它能适应单头长批头。

1、外观

2、手柄的六角孔是6.35的,里面有两个小钢珠,小钢珠卡住批头上的小坑后起固定作用的

3、常见的6.35批头上的卡位是这样的,比较宽,手柄上小钢珠能卡住批头,但由于卡位较宽,钢珠又太小,批头在轴向上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4、找根直径6mm的铁棍(如果原配的六角柄批头没用了,直接利用它也可),找个圆形磁铁,我这个是D5*2mm的

5、将铁棍两头磨平整后,准备粘上磁铁。铁棍+磁铁总长度是76mm,这样批头插入手柄时,磁铁能吸住批头,钢珠能正好卡在批头卡位内的前部

6、用AB胶粘上磁铁,胶水不要太多,溢出太多了会塞不进手柄的

7、等磁铁上的胶水干后,在铁棍另一端滴一滴AB胶,千万不要太多,因为将铁棍插入手柄时,如果胶水粘到了六角孔内就不好处理了

8、将铁棍小心粘入手柄内,装上批头将铁棍压到手柄底部粘住,手柄内的孔比较大,铁棍放入后如果不在轴心,可敲打手柄将铁棍调整到中心。在胶水干之前,批头不要取出。因为工作时铁棍是只承受轴向压力的,并不会承受扭力,我这个只粘住了一头,实际试下来没问题。强迫症们如果觉得不放心,那么可以在手柄空间内先填上玻璃胶之类的,再放入铁棍。

9、完工,批头插入手柄时,磁铁能吸住批头,钢珠正好卡在批头卡位内。配上以前撸的批头,又多了一套螺丝刀,作为备用螺丝刀还是可以的。

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有好的转接头 感觉比这个更好 可以装双头批头

网友B:
謝謝分享,非电动就用论坛神器

网友:
感觉还挺估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非电动就用论坛神器

手动的螺丝刀手头也不少了,这也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的转接头 感觉比这个更好 可以装双头批头

我要不花钱.不花钱.不花钱.....

网友:
感觉还挺坚固的

网友:
我的没用几下小钢珠都已经掉了

楼主:
这个手柄不敢用最大力拧,真怕会拧断

网友:
这种适合干重活!

网友C:
我也有个类似的,只不过多了棘轮功能。
楼主这样改是可以,但原配双头长批头+伸缩可调功能失去了。其实这种螺丝刀也就适合丢办公室、车里等不常用的地方作备用,根本不适用于能承受大力度的优质硬批头。我研究了一下,如果使用大卡位的普通标准批头嫌松旷,也可以仿着长度可调的原配六角杆在批头的原卡位前面用小电磨磨出几个小点的卡位。这样使用普通单头批头时就不会松旷了,只是拧螺丝时不能用力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类似的,只不过多了棘轮功能。
楼主这样改是可以,但原配双头长批头+伸缩可调功能失去了。其实这种 ...

我改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作为组套螺丝刀用。这么改一下,利用上了平时撸的批头,给家人用不错

网友:
挺好,这样批头都能用上了

网友:
双披头家里一般都够用了。

网友D:
这样改,就不能用1寸的小批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就不能用1寸的小批头了,

短批头用的很少,因为遇到深孔中的螺丝就不行了

网友E:
找几个螺丝试,别到用的时候一拧就滑

网友:
我直接放一节筷子进去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几个螺丝试,别到用的时候一拧就滑

已试过了,可正常使用的

网友:
我都是淘宝买双头螺丝刀,把原来头扔了,用批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