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LED广告牌不能正常显示文字

楼主(2019-09-03):
小区门口收了几块LED广告牌,不能正常显示,有时候乱码,有时候是隔行显示。查了很多资料后接好能显示滚动文字,然后尝试用U盘写入新文字,期间拔了一下就显示乱码,再插回去变成隔行显示,不插U盘也还是一样的。有没有大神知道再软件上选择LED是16X8还是 16X32? 上蛇行还是下蛇行?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谢谢

显示一行,隔三行

像素16X32

P10的通用板

LED板一个大的芯片

18个小芯片

中航ZH-U2控制卡

RS232接口

控制卡CPU

中航V3软件,主要是这个软件不懂选择LED灯板

有知道的大神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个控制卡 软件比较简单,应该很好设置,多试几次,把每个模式都试一遍,肯定有满意的。这玩意一般都是小厂子自己做的,基本上没啥资料也没啥突破口。

网友:
常规P10就行     其它不用改  你看是不是排线插反了

网友:
利亚德的双显了解下

模块化的

网友A:
图三是控制板没有设置好   P10的 一块像素是16X32 上下两块或并排两块 就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三是控制板没有设置好   P10的 一块像素是16X32 上下两块或并排两块 就X2
   ...

谢谢,是软件没找对,要使用很老版本的软件才可以,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