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车了 拆了个废ETC 顺便请教下大师们~

楼主(2019-09-03):
换车了 拆了个废ETC 顺便请教下大师们~

网友:
先量一下输出电压,短路电流,,然后加个限流电阻差不多了

网友A:
这个东西真的无法拆下来吗?安装时用静电贴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真的无法拆下来吗?安装时用静电贴也不行?

安装的时候有个小按钮在贴紧玻璃的时候被压下去了,并且保持按下去的状态。一拆下来,按钮弹起,就不能用了。所以关键是这个小按钮的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真的无法拆下来吗?安装时用静电贴也不行?

之前的都是有个防拆开关就是个微动开关,贴上就压下开关,再激活标签就可以用了,是需要去网点的,所有工作人员会检查标签完整性。

现在微信的用蓝牙就能激活。

灵活的办法是,找个塑料卡片,贴上去,再激活.....

或者拆开,短路开关......

我之前拆过,太阳能电池不给电池充电,实际是个辅助电源。因为没电了 还得去网点换标签,人家是要收钱D....

看看后边没那么多地区利益纠葛了,整车厂搞成前装的标签,卡自己后办就好了。

网友:
拆完去重新激活就行了

网友B:
oled屏幕比太阳能板子价值大。
太阳能电池看下电压,只要大于电池电压就可以充,电流太小了,直接街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屏幕比太阳能板子价值大。
太阳能电池看下电压,只要大于电池电压就可以充,电流太小了,直接街电池就 ...

直接接电池上是不行的,那样有阳光时是电源给电池充电,没阳光时就变成负载给电池放电了,最最最简单无任何过充保护的就是串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