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8寸平板不开机!

楼主(2019-09-03):
8寸二手平板不开机!插充电线显示电池图标(电量显示很低,充电的符号不动)然后振动一下显示软银图标几秒黑屏!如此反复!怀疑电池休眠~拆机充电5小时故障依旧!!电池还是原来的显示图标!特来求助!谢谢指点!

网友A:
是不是10秒左右黑屏,是就清洁开机按键

网友:
变砖头了吗

网友B:
充电电流多少?是不是适配器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10秒左右黑屏,是就清洁开机按键

不开机!开关键原来一值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多少?是不是适配器不匹配

充电电流0.5A:电池拆下充满了

网友:
电源键接触不良

清洗下

网友C:
刷机试试啊

网友D:
确认电池拆下充满还是不开机
如果不是要保资料就先按开机键加音量键做双清看看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双清后故障依旧,就找固件刷机看看。
刷机过了故障依旧,要排查主板上的硬件问题,也可以先换个电池测试,部分机电池坏了数据读取不到也会引起不开机不充电,
再排查主板,检查主板开机电流,判断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短路引起保护,如果有电容失效短路了把电容摘除就可以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电池拆下充满还是不开机
如果不是要保资料就先按开机键加音量键做双清看看会不会是软件问题,
双清后故 ...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电池己换新的;故障依旧!开机电流0.60A左右,貌似没有短路故障!按音量一和电源键无法进入双清界面。刷机不知该机型号(二手);烦请再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试试啊

请问在不知型号(二手)的情况下如何找固件刷机?谢谢!

网友E:
怎么还显示软银,啥意思,日本软银定制机吗

网友C:
好像日本版本 601LV视乎和国内TB3-850M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还显示软银,啥意思,日本软银定制机吗

谢谢回复;软银定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日本版本 601LV视乎和国内TB3-850M接近

谢谢指点:有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