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找个最小扭矩0.3左右,有无极调速的螺丝刀好难!

楼主(2019-09-03):
一直想找个最小扭矩在0.3左右,有无极调速的螺丝刀,逛遍了各大品牌都找不到。
标注了最小扭矩数据的基本也就日立和松下这两个牌子,其他品牌都只标最大扭矩。但这两牌子最小扭矩0.3左右的型号又没无极调速,请问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主要是装电脑用,最小扭矩太大了害怕拧坏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A:
我装电脑用的松下7410 感觉没事 档位调好了 螺丝拧到位就自停 要是装笔记本螺丝 建议改一下7410的限位 能多出来几个负挡 最小的档位感觉也就0.05牛 拧什么都安全

网友:
都0.3了还要调速干嘛,  我都是干电脑的,松下6220  6225  7410 这种低电压的,转速就不快的合适的很。
一般装机就是1 2档,由于扭力偏小实际拆显示器的时候还要加大扭力档位才拆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电脑用的松下7410 感觉没事 档位调好了 螺丝拧到位就自停 要是装笔记本螺丝 建议改一下7410的限位 能多 ...

拧的时候还好,主要是担心松的时候转速快了把螺丝打花了。

改装之类的不会弄。

顺便请问下,您装电脑7410一般用几档?

楼主:
谢谢,这个确实符合要求,就是太不好买了,只能自己找代购吧。

网友:
装电脑用电动螺丝刀?还是手动吧,电动起子机扭矩控制不好有可能把螺纹弄坏。

网友:
你买电动起子机的钱应该可以够你买几把质量上乘的螺丝刀,用这个说不定还舒服

网友:
讲究人,这个还用电动的。

网友:
螺丝刀需要无级调速么

网友:
装台式主机扭螺丝的话,12v电钻才爽。买个一个39包邮的扔店里。高速挡,1扭矩,装机扭螺丝,爽。又快又不怕打坏螺丝。要是楼主是维修笔记本的话,那就不得了

网友:
购个801电起子

网友:
同电脑行业   找到这样的 请艾特我一下
我目前用的AC德科的ARD847,目前还行

网友:
800电起子手机螺丝都可以用

楼主:
谢谢大家推荐,电起子之前考虑过,但基本都是有线的不太方便。

网友:
拆开,把压簧磨薄一点即可!

网友:
阿特拉斯定扭批满足要求 咸鱼1300以内。

网友:
0.3 还带调速,有点鸡肋了吧 ,又不是拆炸弹,需要那么小微动吗?

网友:
7410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