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锐PS185剃须刀拆机图解

楼主(2019-09-03):
飞科家族的,有形似飞利浦的血统。噪声轻柔、剃须顺畅,电池傻充。虽然比不上飞利浦,但极具性价比。

产品大小如图。带防尘盖,送毛刷

参数

双层刀网。悬浮式刀头

普通螺丝,欢迎拆机

板号、日期,“备模”是什么鬼?主板正面仅3个元件,但不像阻容充电电路

伸缩AC插头铜质,2/3AA镍氢600mAh充电电池

产品全家福爆炸图

开关弹片铜质。导光件铆裂不影响外观和使用,廉价品的瑕疵不算应该,但尚可理解。

拆开开关按钮组件

电路板正面三足鼎立的元件详情

隔离型开关变压器

电路板背面。因为镍氢、镍镉类电池不像锂电性格刚烈,比较耐过充,此充电电路采用了低成本的开关变压器降压、整流后傻充模式(当然,比纯阻容+整流电路要好那么点)。图中绿光LED仅作充电态指示,无电量和充满指示作用。

输入半波整流的最简RCC开关电源电路

高压开关管丝印3D(MMBTA44),参数同13001

拆变速箱

驱动刀头的齿轮轴组件放大

阻挡胡茬掉入机身内部的挡圈、挡片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居然裂了,做工还是不行

网友A:
恕直言, 看刀头就决定了这是个垃圾...
跟前阵好奇买的映趣一样, 刀头垃圾, 别的做的再好也没用

网友:
说实话,这个真没飞科主品牌的好用。换了大容易电池还是不耐用。

网友:
博锐PS185剃须刀性价比不错,制作工艺一般。

网友:
看着还算凑合!

网友:
同款,用了很久了

网友:
这个剃须刀,电池电机刀头都不行,不建议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直言, 看刀头就决定了这是个垃圾...
跟前阵好奇买的映趣一样, 刀头垃圾, 别的做的再好也没用 ...

反正映趣那个尺寸有区别不通用, 我只试了hq8一个刀头其他的不清楚
你可以找有运费险的试试.
看图, 跟你的刀头一样, 刀头宽度不到刀网的1/3, 能好使才怪.

网友:
多说一句, 我那个是type-c充电, 14500锂电的, 都有想扔的冲动...

网友:
看完拆解,顿时感觉高大上,比飞利浦还要好。和飞科711好些就差电机不一样

网友:
飞科的刀头还是不行,电池也烂,唯一优点就是便宜

网友:
老兄的帖子总是这么详细认真~

网友:
谢谢分享,竟然只有一颗电池,不都是两粒串联么哈哈,等牙膏

网友:
电线用料还是很足的,刀头像我的飞利浦(N年前湘岗购入),其他不说了

网友:
今天拆了一个飞利浦 HQ46,机械结构与这个很相似

网友:
和飞利浦的确实比较像

网友:
因为这个剃须刀我买过,电机无力,而且会跑电.刀头不锋利,电池就更垃圾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在用飞科产品,感觉质量不错。。。。。

网友:
可以换飞利浦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