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植emmc植球用的是多大直径的?

楼主(2019-09-03):
请教一下。植emmc植球用的是多大直径的?

网友:
我从来没用过锡球,用的锡浆。电脑南北桥比较大的才用锡珠。

网友:
0.3,0.5不一样,看间距与大小

网友:
0.3,不如锡浆来得实际

网友:
0.35的~~~紫薯布丁

网友:
EMMC有很多种脚位排布的(封装上的小区别) 你说的是那种  背面焊盘的PIN点大小和间距就能看出 用的球的尺寸  其实摆几颗不同尺寸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一般情况是0.35/0.5

网友A:
EMMC封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封装图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锡球0.35的,建议用锡浆,钢网和芯片之间,必须按紧,不能有缝隙,否则锡浆会在引脚之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