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个手机硬盘是不是分区表坏了

楼主(2019-09-03):
这个自己的手机硬盘 无法恢复里面的用户区怎么办
用DiskGenius 前面的顺利恢复 就用户区不行

用R-STUDIO 也扫描不会来 还有什么办法能实现

网友:
ext4分区格式。

网友A:
群晖机器里的盘吧!

网友:
用户区加密了?

网友B:
这是注册表坏了 导致图只显示一半

楼主:
怎么恢复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机器里的盘吧!

R9SK 手机里面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注册表坏了 导致图只显示一半

我就抓了一半的图

网友:
分区加密了. 做U盘吧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加密了,CPU没坏的话,主板修不好就搬板吧。。。

网友C:
把芯片正面照片发上来,就是有丝印那一面。我看看我的安卓字库专用测试架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芯片正面照片发上来,就是有丝印那一面。我看看我的安卓字库专用测试架能不能帮到你
...

谢谢 昨天晚上让我挂接到Linux系统里面 重新建立分区给格式化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