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川宇C307 双卡双读 读卡器 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9-09-03):
刚买了一个川宇读卡器C307,双卡双读。问客服说双卡单读的主控是旺久PL2731,双卡双读的主控是螃蟹瑞昱RTS5031。

实际如下:

主控是RTS5036,有晶振。

网友A:
这应该是第三版的C307了。第一版的是瑞昱RTS5306E(单卡单读),

第二版用了旺久PL2731(单卡单读),价格虽然便宜了,但问题很多,主要是主控工作时发热巨大,
经常拷文件拷的一半就掉速或者无响应。还有读卡器直接挂掉的.....

楼主买的这个又回瑞昱的主控了,还是少见的RTS5031,性能应该比之前的两款好,就看发热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第三版的C307了。第一版的是瑞昱RTS5306E(单卡单读),

第二版用了旺久PL2731(单卡单读),价格 ...

大神好,我是尚未入门级的玩家,芯片上不是RTS5036吗,为什么说是RTS5031?
目前双卡单读的还是PL2731的。
我买的这个是双卡双读的。
刚才测试了读取,还是蛮稳定的,就是塑料外壳是比较烫的。

网友(2020-01-15):
翻到个老帖,好像这PL2731的速度和GL3224一个样??

网友B(2020-02-16):
感觉不能买,虽然现在9.9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能买,虽然现在9.9包邮。

非也 我是前几天一淘超级返下了一个 券后9.9 再返5.61 返后到手4.29元 比原来买的优越者GL3224(券后7.9元)便宜不少 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读emmc。原来买的返后2.1元川宇2.0读卡器是不支持的(客服说是台湾瑞昱的主控 拆开既然是16脚硬封的自打标芯片)

网友:
最近返完了差不多到手不到4块钱 买了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也 我是前几天一淘超级返下了一个 券后9.9 再返5.61 返后到手4.29元 比原来买的优越者GL3224(券后7.9 ...

我入了一个PL的,emmc不知道,但rs-mmc不支持,手上第一版螃蟹的就可以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入了一个PL的,emmc不知道,但rs-mmc不支持,手上第一版螃蟹的就可以读写 ...

实测发现这读卡器不支持emmc 主控是玖旺的(双卡单读)

网友E:
确实不支持,我也试过了。我其实就是买来读emmc了,浪费了。虽然返完才3.6元一个,我买了3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支持,我也试过了。我其实就是买来读emmc了,浪费了。虽然返完才3.6元一个,我买了3个

...

读emmc?是把emmc贴到转tf的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emmc?是把emmc贴到转tf的板子上?

是的,我是贴在转SD卡的转接板上

网友:
要是黑胶的更惨,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emmc?是把emmc贴到转tf的板子上?

我买了个双读的tf卡口用不了 转sd卡套就可以读

网友(2024-03-07):
17年买的川宇单USB是瑞昱RTS5306E(单卡单读),

24年买的手机电脑2用的川宇C351用了旺久PL2731(单卡单读)

网友:
哪买的?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