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闲鱼免费送的长城牌开关稳压电源HP-280DY

楼主(2019-09-03):
在闲鱼淘了个卖家免费送的电源,出出运费。卖家说坏了,看图片成色蛮新的,打算拍下来拆件用吧。

刚刚收到快递,虽说卖家说是坏的,也得通电试试看免得杀错。

短接24p青线和黑线风扇正常运转看来有戏了,用万用表测试所有参数都正常。
拆出来检查下电容有没有怀孕的顺便清理下灰尘
200瓦的玩意用料啥的就不说了,太简易了。
200瓦电源没啥大用途留着将来给孩子装学习电脑

最后咱们猜测下
应该是卖家上了独显电源带不起(死机或者电源保护了),于是乎卖家撸了一个更大瓦数的高端电源!
电源多出了一根2大D转显卡6p供电线

网友:
散热器好小哦

楼主:
彩蛋
卖家发货的电源盒子

楼主:
马云家找到了这款"高端"电源
透过散热孔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够"高端"

网友A:
心疼这个卖家1秒。。。出的正经电源买了山寨,指不定哪天BOOM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山寨货?管子应该是13007,我有个正品的200W管子都是13009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着像山寨货?管子应该是13007,我有个正品的200W管子都是13009大管

你看错回复了

网友C:
假的,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疼这个卖家1秒。。。出的正经电源买了山寨,指不定哪天BOOM

确实哈,都不知道该不该提醒卖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的,鉴定完毕!

求科普真的长啥样?同型号的

网友D:
这不是正品吧,有点山

网友:
长城是真长城,200W的也只有这个样子了。

网友:
很多买电脑的都不大注意电源,现在主板、显卡、内存都是拿到手看得见的,要烂也不会烂到哪去,
就电源是重灾区,铁壳一罩基本上看不到,功率达不达标一般人也没东西测,只要电脑能开机就没
人会怀疑电源有问题。其实电源才是很多电脑问题的原因。

网友:
太小功率了

网友E:
说实话这个长城看着像山货 只有一个芯片 而且省了二级共模电感 原件也少得可怜 但是还是有一级emi 而且被动pfc的电感看起来是真的 能看到铁芯 山寨电源不会用真pfc电感的 假pfc电感是看不到铁芯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倾向于正品 只不过缩水王而已了 不过我也只玩过老点的长城 最近出的长城不知道怎么会缩水成这个样子

网友:
我还收了10个老电源,不知道干嘛用,里面散热片都是很厚的。

网友:
200W现在能干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正品吧,有点山

这是正品低端货,售价不足80元,用料也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这个长城看着像山货 只有一个芯片 而且省了二级共模电感 原件也少得可怜 但是还是有一级emi 而且被动 ...

这是正品低端货,售价不足80元,用料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