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买个T12控制板 请问谁的最成熟 求推荐

楼主(2019-09-03):
组个T12 请问淘宝上哪个版本的控制板做的最好,加热快 ,功能强 。  在闲鱼上买过一个stm32的,感觉加热不是很快。求大神推荐

网友:
616就足以了,烙铁

网友:
普通用616就可以,都很好用。

网友:
其实616比那些单片机带OLED的实用感觉616加热还快一点点,OLED 屏幕和616都有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616

网友:
616挺好,用100W环变DIY的焊台,平常用的最多。手上有原装白光942和3M(其实就是高仿白光951)焊台,用得反而少。

网友:
QUICKO迷你T12焊台T12-943 OLED1.3寸屏DC版外出便携式电烙铁9501
价格:¥125.00        0 人购买
抢购价: ¥122.00
还剩:06 天 23 小时 52 分  秒
这个还不错,湖北白光电子去看看。

网友:
加热快?T12差不多都很快,除了那种发烧DIY的多合一焊台,功能强也就是个烙铁,其实一直疑惑为什么没有出用电压比较器(例如393)的板子的商家,感觉应该比358好用,

网友:
楼上正解,要实用616的好,要B格高,那就各花入各眼了

网友:
要多快呢?5秒和10秒有多大区别呢?
烙铁关键还是看实际使用感觉,焊点量大的时候,回温快倒是主要考虑方向……

网友:
自己用洞洞板焊一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1241

网友:
616迷你足以,要好看的买数显

网友:
我自己有stc控制oled显示的,也有616的,感觉要加热快的话还是616快一点,便宜好用,可以多弄几个搞移动版的

网友:
要稳定寿命长直插的版本才是足球的,616的稳定也可以,就是容易坏mos,特别是使用开关电源的情况

网友:
普通带电位器的那种616就可以了。

网友:
想快玩高频电烙铁把....

网友A:
买这个oled的控制板加外壳加电源加手柄那些,好看,自己改的电源装不到这种壳子里,不好看。

网友:
我也觉得用分立插件好一点,如果有元件可以自己diy一下。没元件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oled的控制板加外壳加电源加手柄那些,好看,自己改的电源装不到这种壳子里,不好看。 ...

看来有甩焊的习惯

网友:
T12套件,45元,两个控制板,自己找了个24V电源

网友:
我用的是雪驹的 不错  用笔记本电源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