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注意你的电烙铁漏电了?

楼主(2019-09-03):
昨天无意中拿电笔触碰电烙铁金属部分居然是亮的,而且是跟220v火线那样亮说明电压不低,因为电烙铁是两插,换一个方向插,电笔是微亮,是不是一电极漏电了?

网友A:
你用电笔去触电源线外皮都可能亮。

网友:
应该是感应电吧

网友:
外热?无图?严重违规。手碰一下就知道答案。

网友B:
电手纳才是漏电。

网友:
无视它个毛,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手纳才是漏电。

你回去测试看你的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电笔去触电源线外皮都可能亮。

外皮不亮

网友:
一直都亮,电线外皮也亮,数显的还显示220.

网友:
正常。。一直亮,你可以考虑接入地线。。

网友:
普通烙铁都亮,那种特殊的或者高档的就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回去测试看你的电烙铁

我用得内热烙铁没有你说的那种问题。

网友:
感应电,能击穿芯片,mOS管。

网友:
烙铁不是接地的吗?怎么亮的

网友C:
我这种不亮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接地,好像有些220V烙铁,多出来一根细线,细线一头有个导电夹子,建议夹在水管等当地线。或者5V的电烙铁接两三个充电宝供电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种不亮

气体烙铁??

网友:
B站有个拆解视频讲解过,外热式电烙铁的交变电流在经过电热丝时产生磁场,变化的磁场使固定电热芯的铁丝产生感应电,铁丝是和电热芯顶部的金属环连接的,金属环和电烙铁前部是通过螺丝连接的

网友:
头子接得不错啊